想将pic16F1824芯片poA1 = 1,使用PORTA或LATA有区别吗?

楼主(2017-10-16):
各位好
这里有个关于脚位定义问题
我使用的是pic16F1824这颗MCU
其程式描述大概如下
#define poA1 RA1 //output
#define poA2 RA2 //output
poA1 = 1;
Dealy_20ms();
poA1 = 0;
poA2 = 0;

但实际烧录MCU发现
有少数MCU并不会如期将poA1 = 1关闭为0

接者我们将
#define poA1 LATA1 //output
#define poA2 LATA2 //output

poA1 = 1;
Dealy_20ms();
poA1 = 0;
poA2 = 0;

却可以可以如预期将poA1 = 1=>0;
想确认RA1 及 LATA1 两者差异在哪

不好意思 麻烦各位了

楼主:
好的 不好意思 我等等马上改
不好意思造成您的麻烦

网友:
看数据手册嘛!
P121 原话

12.0 I/O 端口

对LATx 寄存器的写操作与写入相应PORTx 寄存器的
效果相同。读取LATx 寄存器时,将会读取I/O 端口锁
存器中保存的值,而读取PORTx 寄存器时,将会读取
实际的I/O 引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