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了一些USB转串口模块,CH330,贡献给大家

楼主(2017-10-16):
前段时间在JLC看到了南京沁恒的CH330N,外围简直是简单到没朋友啊。
自己顺手做了一批,资料贡献出来。驱动兼容CH340、CH341,SOP8封装。
●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独立的收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 50bps~2Mbps。
● 支持 5、6、7 或 8 个数据位,支持奇校验/偶校验/标志校验/空白校验。
● 支持 5V 电源电压和 3.3V 电源电压。

自己焊了20来个,坛友优惠出几个,带外壳的14包邮,不带外壳的12包邮。
另有一些空板子,10元两片包邮。有需要的去我淘宝,拍下我改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上,帮顶

谢谢顶

网友:
确实很精简,早就盼望着WCH出SOP8的USB转串口了,现在终于有了!

网友B:
我做了50个,驱动还不是很完善,在WIN7 64BIT 上不能自动安装,需要手动选择

网友C:
5v供电有点顶不住。现在都是3v

网友D:
要个带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个带外壳的

去我淘宝拍下,我改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50个,驱动还不是很完善,在WIN7 64BIT 上不能自动安装,需要手动选择

我原来装过340的,直接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供电有点顶不住。现在都是3v

芯片可以3.3V工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我淘宝拍下,我改价格

链接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PM我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detail.htm?id=560154419953&spm=0.0.0.0.a5ZcXS&abtest=21&rn=e528294f1e21b875a89fc2ac5afc818b&sid=110b7e417b888d0ea540e6fea02ff4ec

网友E:
  CH330 必须还可以做到更小  sot23-6 封装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H330 必须还可以做到更小  sot23-6 封装就够了!!!!!!!!!! ...

连接器都不小了,再小意义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连接器都不小了,再小意义不大

就想把这ic安装到usb插头里面去(sot23-6封装才行),出来就3or4根线 TTL调试,,,, 就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想把这ic安装到usb插头里面去(sot23-6封装才行),出来就3or4根线 TTL调试,,,, 就像这 ...

强迫症威武,非得这么小干嘛

网友G:
比较不爽的是没有TNOW脚, 不然就可以直接转成48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较不爽的是没有TNOW脚, 不然就可以直接转成485了.

只能硬件自己切换方向了,不过已经爽了

网友:
8脚大法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比较不爽的是没有TNOW脚, 不然就可以直接转成485了.

RTS不能用做485换向吗?

网友I:
安卓的是用OTG转USB可用么?

网友:
要个带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想把这ic安装到usb插头里面去(sot23-6封装才行),出来就3or4根线 TTL调试,,,, 就像这 ...

CH340E能装进去吧

网友:
CH330N封装是SOP8的,体积并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H:
RTS不能用做485换向吗?

用RTS你PC端得改啊... TNOW的话是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卓的是用OTG转USB可用么?

可以的,亲测

楼主:
拍下我改价格
https://h5.m.taobao.com/awp/core ... d0ea540e6fea02ff4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想把这ic安装到usb插头里面去(sot23-6封装才行),出来就3or4根线 TTL调试,,,, 就像这 ...

顶一个,我也支持这样的,尽量小尽量简单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比较不爽的是没有TNOW脚, 不然就可以直接转成485了.

CH340E有TNOW,MSOP10封装,比SOP8小

网友:
引用 网友J:
CH340E有TNOW,MSOP10封装,比SOP8小

嗯, 这个我也用了. 感觉封装工艺有点不过关, 引脚不爱沾锡.
板上同样MSOP10的XTR111就非常好焊...

网友:
留印,以后说不准有用。

网友K:
wch的芯片的确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wch的芯片的确好用

确实,感觉比合泰要好

网友:
刚买了CP2102的..外围也是超级简单啊

手上有好几个是 FT232 的设备,,驱动简直在打架啊,插上不同的东西,又要安装驱动,不能自动找自己的驱动。。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
给予330N的LIN转USB设备用得很爽

网友L:
看到你的推荐,刚好自己买的几个USB转485老是容易坏。就打算自己做几个放着。然后又找到CH340E,太适合USB转485了。
画板子做了几个隔离的USB转485.
正好把放了7-8年的隔离电源模块和485芯片利用起来了。
另外买的外壳可以装5位端子,刚好把USB-TTL引出来。基本满足日常使用。

网友:
问别人要的CP2102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你的推荐,刚好自己买的几个USB转485老是容易坏。就打算自己做几个放着。然后又找到CH340E,太适合USB ...

确实CH340E比想象中小很多,模块做的很棒,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看到你的推荐,刚好自己买的几个USB转485老是容易坏。就打算自己做几个放着。然后又找到CH340E,太适合USB ...

漂亮,不过不理解的是,485上面为什么用10V的TVS?

网友:
引用 网友M:
漂亮,不过不理解的是,485上面为什么用10V的TVS?

眼真尖,照理AB之间应该放个12V的,A B对地分别放6.5的。我手上暂时没有合适的,就这三颗还是两个不同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到你的推荐,刚好自己买的几个USB转485老是容易坏。就打算自己做几个放着。然后又找到CH340E,太适合USB ...

做的漂亮,字数补丁

网友:
好东西,需要的时候买个

网友(2018-07-14):
好东西,先做个记号!

网友(2020-04-28):
稳定吗?我现在手上的两个用得生不如死,稳定的话要两个带外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