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DK515编译中文"数"字错误,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7-10-16):
小弟用MDK515来写STC的程序,在中文编译时出现一些很费解的问题解决不了,求助万能的坛子
code uchar zw[3] = {0xCA,0xFD,0};//“数”
void MainMenuBackground(void)
{
        uint hh,hl;
        uint t;
        hh = zw[0];
        hl = zw[1];
        t = (hh<<8) | hl;

        LCD_DisplayStr(js,1,1,FN_ASC8x16,FN_ST24,ALPHA_NO,LCD_Graphic_Draw);
        LCD_DisplayNum(t,16,64,1,FN_ASC6x12,FN_ST12,ALPHA_NO,LCD_Graphic_Draw);//打印结果为0xCAFD
}

code uchar zw[3] = “数”;//“数”
void MainMenuBackground(void)
{
        uint hh,hl;
        uint t;
        hh = zw[0];
        hl = zw[1];
        t = (hh<<8) | hl;

        LCD_DisplayStr(js,1,1,FN_ASC8x16,FN_ST24,ALPHA_NO,LCD_Graphic_Draw);
        LCD_DisplayNum(t,16,64,1,FN_ASC6x12,FN_ST12,ALPHA_NO,LCD_Graphic_Draw);//打印结果为0xCA00
}

上面两个代码都是为了在LCD上显示“数”字,第一个代码正常显示,第二个就不对了,原因是编译器编译时把"数"解析为0xCA00了,本来是0xCAFD才对,MDK515有没有办法设置?
补充一下:很多字是对的,比如“菜”解析没错,现在暂时是”数“字解析错了,好像F开头的字都错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久了,网上找下keil汉字补丁

网友:
网上找下keil汉字补丁

网友:
经典的0XFD...

网友:
c51编译器的bug,搜索一下0xfd bug有补丁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断!!求解MDK编译中文问题”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 ...

已改。一时脑袋短路,感谢提醒

楼主:
多谢楼主几位,已解决,解决方法如下

stc15奇怪的串口发送问题(keil 0xfd bug 问题已解决)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9135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