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产品批量生产老化流程都怎么做的?

楼主(2017-10-16):
大家产品批量生产时产品老化流程都是怎么做的?我司把所有板子拿回来就放到高温箱里24小时高温老,然后再做检测,结果发到现场的板子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故障率奇高

网友:
建议通电,加上输入输出负载,进行老化,这样能最大减少故障

网友:
环境温度40度。按照额定输出满载带载老化4~8小时,无故障,即可出厂

网友A:
这依据从那里来?《环境温度40度。按照额定输出满载带载老化4~8小时,无故障,即可出厂》
老化解决了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依据从那里来?《环境温度40度。按照额定输出满载带载老化4~8小时,无故障,即可出厂》
老化解决了什么问 ...

按正常来说,应该要高低温老化都要做

老化可以筛选掉虚焊、工作不可靠的元器件,以及PCB制程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
之前在一个公司所有电路板高温虚拟满功率工作老化24小时

网友:
之前的产品 虚拟拷机72小时 无故障  才能下线
产品线电脑自动拷机,测试人员负责看数据、处理异常、装卸设备即可
就这样一次通过率也到不了98%(可能是这个数字,记不清了)

网友B:
原来做电力仪表时候是姣完表带载老化24小时,老化室温度50度,出老化室放到室温校表,分级。满足二级表指标的就可以QC检验入库,满足一级表的要拉回老化室再老化48小时再出老化室还能满足一级表指标的就按一级出厂,不满足二级的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来做电力仪表时候是姣完表带载老化24小时,老化室温度50度,出老化室放到室温校表,分级。满足二级表指标 ...

你们老化室是在房间里加热这样做么?

我公司都是常温老化!

网友:
学习了,感觉能用上,可以降低不良率

网友:
一般需要一个拷机房,温度可设,我们这边老化时间比较长,温度45℃

网友:
一般有专门的老化室,24到72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来做电力仪表时候是姣完表带载老化24小时,老化室温度50度,出老化室放到室温校表,分级。满足二级表指标 ...

,,,原来高精表都是这样挑出来,,,

不过从理论上说,老化后器件趋于稳定了,先稍微老化一下后再校,校完再老化后测试,是不是出一级表的概率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高精表都是这样挑出来,,,

不过从理论上说,老化后器件趋于稳定了,先稍微老化一下后再校, ...

先校表主要是建立这块表的一个基线,你说的方法当然也可行,但在实际操作中就不大方便:1、设备进入老化室前的状态什么样不知道;2、操作步骤多了一次进出老化室而且这一步骤流程跟踪没有明确目的;3、筛选出高等级表真的要靠点运气

网友:
舍不得用贵的器件、研发时测试不足,就靠所谓的老化了。 做过的产品有老化的都是元器件满足不了要求的,还有就是传感器本身需要筛选分级的。其他都没老化。 …… 全球排名前十分析仪器公司

网友(2018-06-29):
室温50度,湿度60%以上,连续老化48小时

网友:
搭车问问,产品老化有什么相关的标准,能传上来看看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老化室是在房间里加热这样做么?

我公司都是常温老化!

有老化箱啊,全屋加热不现实把。

网友:
老化是通电老化,而不是温度

网友:
传几份国标,仅供参考

网友F:
什么产品?一般要精度的产品老化下,要合格率的话重点还是放设计喝选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老化箱啊,全屋加热不现实把。

对于生产来说老化箱产能低, 相对成本高, 我看过电源,显卡,锂电池的都是一个大房间老化的.
听说还有显卡代工厂同时做显卡矿机的用显卡挖矿老化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产品?一般要精度的产品老化下,要合格率的话重点还是放设计喝选料吧 ...

就普通的通讯产品,主要是要合格率.因为设备是户外工作,大太阳暴晒.主要是怕器件质量不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老化箱啊,全屋加热不现实把。

我们就是全屋加热
不过是个小房间,不到20平,房间4个角落,都有个电炉,维持40度的室温
还有,适配器或者其他电源设备,有专用的老化车,可带负载,可连电脑上位机,有的老化车带门的,也是可以整车加热的。

网友:
设备不具备输入输出条件,进行通电老化,是否有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普通的通讯产品,主要是要合格率.因为设备是户外工作,大太阳暴晒.主要是怕器件质量不过关 ...

户外工作的产品,建议老化是的温度设置到7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