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模拟的压力传感器, 700Kpa、1000Kpa都可以

楼主(2017-10-16):
类似MD-PS002、HSF1000-TQ之类的,还有更多的选择吗

网友A:
找飞思卡尔(现在的NXP)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飞思卡尔(现在的NXP)应该有

我想要性价比高的 ,输出差分信号的就可以。当然有集成AD转换的性价比高的也可以。

网友:
看看飞思卡尔的mpx5999d

网友B:
没说使用环境,精度等级,漂移,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说使用环境,精度等级,漂移,都是耍流氓。

测胎压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耍流氓也不拍,我是男的。呵呵!就怕污啦眼睛!

网友:
陶瓷芯体,16位AD,成本低。

网友:
测试胎压的买个Infineon或者Freescale的不就可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