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或无刷电机采用高压有什么技术难度?

楼主(2017-10-16):
步进电机或无刷电机采用高压有什么技术难度?
如果采用36V的电压,这不还是要多个开关电源?
如果直接用220整流后310V来驱动不是更省事?
驱动器这样设计有什么难点?
市面上好像有这样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过好像很少,还贵,
不就是每步原来36V时占空比较大,换成高压的占空比调的非常小就行了么?
另外做好限流啊,
元件耐压再高点不就行了?
另外电机线圈漆包线耐压一般都是数KV的,310V耐压肯定也没有问题吧?
那么难点在哪里?
求指点,

网友:
你不会的部分都是难点,会了就不难了,哈哈!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要有钱人

楼主:
我指的是无刷直流有感电机,
高压方面的难点

网友:
看来我还是太保守了。我只敢把24V的无刷电机拆除驱动板,换上自己制作的驱动,上36V。
感觉力矩大不少。
也可能跟磁路有关。都磁饱和了。。。

网友A:
登新贴片机用的是80V的电压,57电机,动作很迅速就是电机烫手

电机要想转得快,必须要大扭矩,大扭矩需要强磁场,线圈不变就只能提供大电流产生强磁场,所以要快速建立大电流,需要外部供应高脉冲电压

另外电机高速转动时候,外部供应的电压相当一部分用来抵消反电动势,普通57 电机随便一转就能发电10V,24V电源能用来建立电流的电压真不多
===========
电机驱动器的MOS管高耐压对应高Rds,对应高损耗,所以高压驱动也要取个折中点,310V电源,看论坛里面也有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登新贴片机用的是80V的电压,57电机,动作很迅速就是电机烫手

电机要想转得快,必须要大扭矩,大扭矩需要 ...

是的,高压容易抵消反向电动势

网友B:
消防车上的高压水枪, 能喷好高好远的那种。  用他来加个电磁阀,然后用来给阳台上的小花盆来浇水。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控制的难度有点儿大了。如果换成是比较慢的水龙头就好控制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消防车上的高压水枪, 能喷好高好远的那种。  用他来加个电磁阀,然后用来给阳台上的小花盆来浇水。理论上 ...

有这样的产品的,我看到过220V AC输入电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好像是日本的,
所以我说电流控制好,占空比要小,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
我认为理论上高压也不难搞。
不过要搞得好,肯定不容易,

网友:
主要是看市场需求,其次是考虑成本。 技术方面不是重点。

网友:
买二手的电机和驱动器来研究吧。
科尔摩根有推出使用直流640V的无刷伺服电机套装。

网友:
楼主,使用igbt做的3相220V步进电机驱动器多的是了,4、5百元一个。

网友C:
PWM频率 一般选16-26KHZ  你看看 有几个MCU 这么高的电压下 少量的占空比 还有多少分辨率了.  也就是能够给你细分的.

网友D:
难得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你220V的驱动器怎么可能做得价格比36V的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产品的,我看到过220V AC输入电源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好像是日本的,
所以我说电流控制好,占空比 ...

220V的是三相步进电机吧,两相的小电机一般都是低压的主要还是成本,技术不是问题的

网友:
这方面日本的产品多。关键是市场需求! 就像现在的5V适配器,手机充电头那种,10年前你怎么也不会想到:5块钱,大厂生产,各种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得不是电压的问题。而是你220V的驱动器怎么可能做得价格比36V的低

我感觉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频率 一般选16-26KHZ  你看看 有几个MCU 这么高的电压下 少量的占空比 还有多少分辨率了.  也就是能够给 ...

倒是这个理,还是在成本吧,

网友:
没有难度,电气间隙注意,电机绕线的耐压注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