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作品系列(六):fdatool iir滤波器设计超级傻瓜教程

楼主(2017-10-16):
1)先用fdatool设计一个iir带通滤波器,如下图所示:

2)导出fdacoefs.h,选择float精度或者double精度,如下图:

3)运行iir_fdacoefs_tool.exe <fdacoefs.h >iir.c,输出iir.c文件,如下图:

4)编译iir.c,调用double iir(double x)函数,做成一个测试程序,如下图:

5)写一个matlab测试脚本,如下图:

6)运行脚本,查看测试效果:
滤波前的频谱:

滤波后的频谱:

7)总结,该iir滤波器还算靠谱!

楼主:
21楼有更新的版本可以下载,修复了一个bug,添加了一个api函数

网友A:
这么牛,代码都自动生成了,不知道整数的能不能用

网友:
great , 感谢分享,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代码都自动生成了,不知道整数的能不能用

整数的不能用,需要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顶,顺便问楼主这种软件滤波器一般用在哪里?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上只出来一个黑色的dos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系统上只出来一个黑色的dos界面.

你看看里面的bat文件内容

网友:
理解错误了,我以为出来第一张图的界面,

网友C:
生成的代码适用于那种芯片?

网友:
软件滤波算法,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的代码适用于那种芯片?

只要编译器支持float/double型的变量,都可以

网友D:
IIR不要用整数吧,精度会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IIR不要用整数吧,精度会不够的。

iir确实慎用整数

网友:
赞一个   ,涨姿势

楼主:
更新一个版本,上一版本有个bug,一阶二阶的fdcoefs.h不能顺利转换,此外添加了一个iirs api函数,用以对数组滤波

网友E:
这个需求如果用labview是不是点几下鼠标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求如果用labview是不是点几下鼠标配置一下就可以了?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新工具层出不穷,持续关注中

用得到的就是好工具

楼主:
更新一个新版本,更省ROM,更省RAM,运算速度更快

网友G:
楼主才是研究型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才是研究型人才

人才不敢当

网友H:
有没有动态生成糸数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动态生成糸数表的?

之前搞过一个巴通沃斯的动态生成系数,但是巴通沃斯性能比较菜
其他几种,椭圆,切比雪夫的还没时间搞

网友(2017-12-05):
厉害,涨见识了

网友I:
有什么应用啊 楼主,感觉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什么应用啊 楼主,感觉很高级

楼主位不就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么?

网友J:
楼主 你好!感谢你提供的工具,我想请教 下 我通过fdatool 设计 IIR滤波 器后得到 系数那 函数原型 去 哪里找到呢?就是你提供 的 工具 里面函数原型你 哪里找到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你好!感谢你提供的工具,我想请教 下 我通过fdatool 设计 IIR滤波 器后得到 系数那 函数原型 去 哪里 ...

根据z方程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