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 移相全桥充电器(12V/1kw)

楼主(2017-10-16):
1、输入电压400V;
2、输出12V/1KW;
3、开关管频率20KHz;
4、满载输出开关零电压开通;

网友A:
开关管频率20KHz,是不是有点低啊?
有其它原因不能用高一些的频率。

网友:
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这就是18+1大带来的?

网友:
:-),高手高产出,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频率20KHz,是不是有点低啊?
有其它原因不能用高一些的频率。

刚刚接触,还不会调整协振电感电容参数,现在频率调高到100KHz,输出不到1KW,后续还要慢慢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频率20KHz,是不是有点低啊?
有其它原因不能用高一些的频率。

调整了一下参数
开关管频率上调到50KHz,输出还是能够带到1KW,开关管零电压开通效果更明显了

楼主:
有移相全桥的前辈可以指导一下,谐振电感电容以及变压器的设计方法,
对这方面现在不知道怎么入手学习,求高手指导

网友(2017-12-07):
最近开始研究,做了开环仿真如下:
MOS的ZVS:

VP与IP:

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