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P8266 smartlink 连接后,如何清除数据重新SMARTLNK

楼主(2017-10-16):
请问ESP8266  smartlink 连接后,如何清除数据重新SMARTLNK,   比方说设备已经配置好WIFI账号密码,然后更换路由器需要退出原先的账号密码,重新SMARTLINK,但是如果之前连接成功后,再执行SMARTLINK指令无法正常工作 求教

网友A:
执行下stop,再start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下stop,再start就行

smartlink_stop 吗? 然后再smartlink_start?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