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电子负载看量程是30A,分辨率1mA。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17-10-17):
有哪位高人知道具体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
分辨率而已 我可以做后面小数点后面100个0,至于多少个是正确的鬼知道

网友:
只说了分辨率,没说精度。分流器用的猛铜,这货温漂最多也就50pm,显然精度不咋样啊。

网友A:
哦看到了万分之三,显然达不到1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到了万分之三,显然达不到1mA

哦,我没注意看精度,不过如果能达到10ma的分辨率也不错了。

网友B:
30A,1mA 这就是 15 Bit 32768 的 Step,不过 15 Bit 显然是不够用的,LSB 会抖动,至少 16 Bit 以上估计就可以,而 ADC 采样速度低些价格自然低,但够用就行了。

网友:
只想说面板风格不错,仿老外仿的比较到位

网友:
多少钱收的啊?

网友:
产品是样机吗,怎么会有飞线,并电阻电容的情况?

网友C:
满量程才万分之八的精度,看他标记那个精度,输出1mA,实际输出16ma都不算不卖就算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满量程才万分之八的精度,看他标记那个精度,输出1mA,实际输出16ma都不算不卖就算错 ...

实际输出16ma都不算错,该死的输入法。

网友:
那几个上锈的大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1mA 这就是 15 Bit 32768 的 Step,不过 15 Bit 显然是不够用的,LSB 会抖动,至少 16 Bit 以上估计就 ...

我主要不懂的是如何采样的,采样电阻的精度普遍都不太高。似乎很少有低于0.5%的。

楼主:
忘了,好像750元。

网友:
美尔诺的,这种应该是以前的款式了。

网友D:
美尔诺不要用,不是一般的差,overshot
我们产线使用他们的设备,烧毁,跳闸,保修之后,原厂说他们的设备不适合我们的产线,我们就是做PSU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不懂的是如何采样的,采样电阻的精度普遍都不太高。似乎很少有低于0.5%的。 ...

电阻电容精度再高也没用啊!这个是需要校正的,当校正后会有 Slewrate 及 Offset,而显示就是将 ADC 值读出后先减 Offset 再乘 Slewrate 就是显示值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主要不懂的是如何采样的,采样电阻的精度普遍都不太高。似乎很少有低于0.5%的。 ...

采样电阻要求温漂要低,精度不高没关系,校准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电容精度再高也没用啊!这个是需要校正的,当校正后会有 Slewrate 及 Offset,而显示就是将 ADC 值读 ...

谢谢指点,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电阻要求温漂要低,精度不高没关系,校准一下就好了。

谢谢指点,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尔诺不要用,不是一般的差,overshot
我们产线使用他们的设备,烧毁,跳闸,保修之后,原厂说他们的设备 ...

拆开看里面确实不怎样,国产货,价钱摆在那里了。
不是生产线上用的,我买回来自己玩玩的。使用次数少,倒也不碍事。

网友:
对于现在的数字仪表,元器件精度不如稳定性重要,精度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校正过来,但决定长期可靠精度还是要看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尔诺不要用,不是一般的差,overshot
我们产线使用他们的设备,烧毁,跳闸,保修之后,原厂说他们的设备 ...

他家也算是国内老厂了,我用还行啊,你们用是什么故障?

网友:
嘘嘘嘘,一个价钱……。能耐用就好

网友E:
15bit的ADC+分档切换 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bit的ADC+分档切换 即可实现,

听说过分档切换,但不知具体是怎么弄的。能否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说过分档切换,但不知具体是怎么弄的。能否再指点一下。谢谢!

例如切换采样电阻,或切换放大增益

网友B:
30A 又要有 1mA 的显示解析度用 15Bit 是做不来的,只用 15Bit 那这 1mA 根本无精确度可言。
以我估计至少 16Bit 自己捣鼓玩玩,用 18Bit 才可能于商业上使用,要能达到可比姓估计 20Bit 还差不多。
ADC 可以用那较慢取样率的,如电子秤那种 24Bit 的,舍弃后面几位 LSB,再用上一些滤波算法这样才会稳定如那台负载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例如切换采样电阻,或切换放大增益

谢谢,原来是这样操作的,明白了,不过感觉都有局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 又要有 1mA 的显示解析度用 15Bit 是做不来的,只用 15Bit 那这 1mA 根本无精确度可言。
以我估计至少  ...

谢谢,指点。
对的,现在这个电子负载电流显示是很稳定的。
拆起来很麻烦,等有时间了我才看分析分析它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
國產的好處是便宜大碗,俺有台掬水的電子負載

價格上肯定比美諾要貴些,分辨率差不多,但是精度指標還不如美諾好

比如CC狀態俺這台標稱精度是 0.2%+0.1%FS,美諾的精度是 0.03%+0.05%FS

网友:
精度不重要,重要的是温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