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图中的放大器该如何分析?

楼主(2017-10-17):
如图,右上角的op97放大器,输出端跟输入端使用的电容耦合,感觉像是交流耦合。没法稳定。
但是传感器最终的输出结果是直流的。
没法想象其工作原理,请懂的大虾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氨气检测????

右上角那个运放是积分器,R端电压对地一定是0V

网友:
vo=-1/(10K*0.1uF)∫ VRdt

网友:
放大倍数:- (Rth+25.5k)//13.7k / 10
热敏电阻是为了温度补偿?

网友:
积分器,或者叫做误差放大器
把传感器算在反馈环路就可以形成一个闭环负反馈
C极输入电压升高,R极输出电压也升高
下面一个运放输出电压是 传感器输出电流x反馈电阻

网友:
5楼说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