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运行需不需要额外的RAM

楼主(2017-10-17):
如题,一个程序,没有动态分配内存等操作,但是函数的堆栈什么的肯定有。
现在问题是,如果芯片有64K RAM,编译时显示用了60K,那么运行时,有时会死机。。留多一点RAM,例如10K,就没事。
那么,怎么确定它到底需要多少RAM,或者,是程序的BUG引起的死机呢?

网友:
死机你肯定是栈或ram用爆了。优化代码吧,开os,总能降下来。要不然就少声明ram,多用全局变量,不要递归。

网友:
换芯片,高规格ram的是首选

网友A:
啦啦啦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期待有某种分析软件能分析出来峰值时需要的大的栈 。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换成ATMEL的了。。。

网友:
除了动态分配(动态分配是可控的)最大嵌套深度是可计算的,另外在还有富余情况下,优化局部转为全局,也可减少栈风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啦啦啦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也期待有某种分析软件能分析出来峰值时需要的大的栈 。 ...

简单办法:把栈区间初值设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简单办法:把栈区间初值设一下。

求教 :除了类似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设置么?
Stack_Size      EQU     0x2000;
;1F00
;Stack_Size      EQU     0x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网友:
软件BUG的可能性大。没有动态分配内存,一般来说就只用到了stack,stack的大小编译时就确定了。

网友C:
直接回复 LZ 的问题,用类似堆栈检查的办法进行测试,思路如下:

预留足够的 RAM 使程序不跑飞,未使用的位置填充特殊字符(例如0xAA)。
一段时间(程序各种分支尽量都走一走)后,查看没有被更改的位置。

ICCAVR 里边有个 _StackCheck() 函数就是这个原理,检测位于堆栈边缘的特定字符是否被更改。

网友:
栈运行中实际用量未知   貌似调试能设访问某地址的断点, 看看爆栈。

网友:
把栈里塞满特殊字符,运行一圈下来,大致能够看到用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回复 LZ 的问题,用类似堆栈检查的办法进行测试,思路如下:

预留足够的 RAM 使程序不跑飞,未使用的 ...

这个思路很好,确实是堆栈溢出问题引起的。

网友D:
最好是不留RAM,全部用完,因为栈大小也是算在已使用的RAM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不留RAM,全部用完,因为栈大小也是算在已使用的RAM里的

不是的,在一些递归或嵌套的函数里,编译器是不会知道它到底需要多少栈空间来存放的。所以我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回复,换成ATMEL的了。。。

ATMEL那种芯片?性价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MEL那种芯片?性价比怎样?

SAM3X8,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刚好有这片子就用上了。天知道还能不能买到。

网友:
希望这个可以帮到你 http://dlbeer.co.nz/oss/avstack.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 :除了类似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设置么?
Stack_Size      EQU     0x2000;
;1F00

我的意思同12楼,初始化整个区域。

网友:
我们是这样处理的,把某个大块全局内存时分复用给其它代码。当然必须保证内存的使用不冲突。我们是采用内存池的方式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办法:把栈区间初值设一下。

不用设的  默认一般是0   看站空间的内存范围内   有都是非0的   就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