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无线900Mhz左右的板载信号放大模块或IC

楼主(2017-10-17):
购买UHF RFID做了一套读卡装置,中心频率915Mhz,测试发现部分样机读卡距离达不到要求。

现在读卡器天线无法修改,设备结构也比较紧凑不能安装大型模块,只能选择板载的IC或20*20mm以内的小模块,焊接在电路板上。

各位见多识广,能否推荐一下可用的方案?谢谢!

网友A:
ADI很多还是安华高。之前的板上放大器是QCPM88xx,你找找。

网友:
问一下你买的是哪个读卡器,效果怎样

网友B:
不是简单放大可以的,rfid特殊性,简单放大输入级会饱和过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很多还是安华高。之前的板上放大器是QCPM88xx,你找找。

我去查一查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简单放大可以的,rfid特殊性,简单放大输入级会饱和过载的

是因为RFID读卡器要传送能量激活标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RFID读卡器要传送能量激活标签吗?

是的,一直有持续连续波到接收端。与通常接收处理电路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