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信号质量测试的USB线缆怎么购买?

楼主(2017-10-17):
    首先感谢cc2666 大哥的USB1.1U盘,可以测试了。
   不过测试结果,12M的信号质量不是很好(频率、眼图都没过),使用了两种USB线,一种1米的只有屏蔽和一种3米的屏蔽加双磁环的。
3米的眼图惨不忍睹,1米那个还好也就都没过。
   我想问下大家标准的USB测试用的线缆怎么购买?是只要购买经过USB-IF认证过的就可以吗?
   是德科技的技术说12M的USB不要测,一般问题不大。。
   然后就是USB2.0的480M全速测试需要买USB2.0的夹具,是德的报价4000$含税35000¥,他们说USB协会那边有卖应该便宜。
测试部经理说让我去调研,我大概了解了下加入USB协会好像每年4000$会员费?一头雾水。
   我是搞硬件的,话说这不应该测试部的操心么。。

网友A:
说句话,我用定制的USB20的线自己焊接的头子,做到10米,用来做3G无线上网卡的延长线,没有问题。

公司用这款线中间加放大器,可以做到50米,测过眼图的,用在CT的无线数据传输上。

于是我在想,如果线材更好一些,材料更实些,估计不会比标准线差。

注:黑红为24AWG,白绿为28AWG,或者将黑红定制为20AWG的。

网友B:
现在的成品线质量确实堪忧,前几天买了条DVI-D线用在2K显示器上,线又粗又硬,两头还套个硕大的磁环,竟然显示器有满屏飞点,以为显卡有问题又买了显卡,结果最后确认还是这条“绿联”的垃圾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成品线质量确实堪忧,前几天买了条DVI-D线用在2K显示器上,线又粗又硬,两头还套个硕大的磁环,竟然 ...

我还以为緑联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话,我用定制的USB20的线自己焊接的头子,做到10米,用来做3G无线上网卡的延长线,没有问题。

公司用 ...

那就是找一个供应商,要求他们按照这个规格做一款咯?

网友:
找供应商多要几种质量好的样品
12M的很容易过的,测试的时候远端和近段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可以不用线先测一下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找一个供应商,要求他们按照这个规格做一款咯?

我手头还有24*2+28*2的屏蔽线材,回头看下还剩下多少。。如果需要,送给楼主。。

USB的头子,可以找供应商要几个,比如苏州正耀,肯定比淘宝强很多。。

如果咱们采购强悍,可以找线束厂要个样品线,更合适,哈哈!!

网友:
你这还是USB线,我们折腾HDMI线都好几年了,HDMI线材品质不稳定导致市场抽检EMC不合格。

网友C(2018-03-27):
引用 网友A:
说句话,我用定制的USB20的线自己焊接的头子,做到10米,用来做3G无线上网卡的延长线,没有问题。

公司用 ...

请问是哪一家的? 我现在刚好也要用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哪一家的? 我现在刚好也要用到

这种线,一般5K起订,老客户3K起订。

楼主可以试着找下惠州LTK 或者联颖,看看给不给做,这些厂子出来的线,品质是有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线,一般5K起订,老客户3K起订。

楼主可以试着找下惠州LTK 或者联颖,看看给不给做,这些厂子出来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