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灯里面的元器件咨询

楼主(2017-10-17):
台灯总是一闪一闪的,于是把灯泡拆开,看到了里面的结构

跟一般的节能灯泡还真不一样,里面没有电路板

就一个电容和小灯泡。

请问那个小灯泡样的东西,是不是类似启辉器的东东,
感觉是这个坏了,是否可以买到这个零件?

网友A:
看着像是氖泡,和灯管构成回路吧

网友:
拆个以前日光灯的启动器看看:通电发光发热,热应力片变形,直接导通给启动线圈重磁,冷却,断开产生高压脉冲启动日光灯。

网友B:
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吧

网友:
换LED吧,这个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起辉器罢了,估计这么小的不好买。网上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氖泡,和灯管构成回路吧

是的,和 灯管丝 串联
         和电容  并联

网友:
那个是氖炮,其实就是起辉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吧

两根灯管是交替闪烁的

貌似灯管还没有损坏

网友:
很多年前,家里那种日光灯,也这样一闪一闪的时候,就把起辉器里面那个电容剪掉就好了,应急用下OK。

网友C:
把电容拆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容拆出来,试试

整个电路就这里有电容,其它都是感性的,

拆了估计就无法串联谐振了吧

网友D:
电容不是起谐振作用的。只是起一个滤波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容不是起谐振作用的。只是起一个滤波作用。

电容是消火花用的,保护氖泡里的触点。

网友:
这个是启辉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电路就这里有电容,其它都是感性的,

拆了估计就无法串联谐振了吧   ...

那个电容是可选件,不用一样能工作、

网友:
应该就是启辉器吧

网友:
换台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是消火花用的,保护氖泡里的触点。

非常感谢,
长知识了,
原来这类台灯中电容是这个作用

原来还以为跟节能灯一个样,是起谐振作用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