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三极管cc1215是否有代换元件BUH1215能否...

楼主(2017-10-17):
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芯片停产20年了,美国有库存,不修了,谢谢大家
我维修的一块高压放电用的板子上有两个CC1215芯片,如下图,其中一个烧毁,就是用卡尺测量的那个CC1215  小字1114,另外一个测量没有发现导通现象CC1215  小字1049(在板子上的那个) 。百度搜索没有找到该型号,却发现了一个BUH1215,类似的功能,那么请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是否可以用BUH1215,这个两个芯片前面都是cc1215,但是后边的小字不一样,会不是是mos管呢?

楼主:
厂商应该是Microsemi,但是他的官网也查不到,十分感觉像是BUH1215打磨的

楼主:
十分着急呀
十万火急呀

楼主:
这个板子是单晶硅焊接后测试用的,显示用闪光灯进行曝光测试,然后用这个对闪光灯的电容进行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