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给大功率变频器输出端加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7-10-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配与电机一样大功率的变频器就行,我还在电机前配过三相调压器,妥妥的

网友:
我也没这么用过。45KW肯定是软启动的吧。我记得工频变压器在低频使用的话,得降额降压使用。

网友:
那还不如在输入端加.输出端频率是变化的,那有这样的变压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电机前配过三相调压器,妥妥的
-------------------------------------------------------- ...

频率低时电压低,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电机前配过三相调压器,妥妥的
-------------------------------------------------------- ...

我选的自藕的,为了控制力矩电机,不是为了隔离而用
你加隔离变压器的时候380对应的匝数最好多增加10%

网友B:
变压器在变频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在变频前不行?

可以的,那样功率因素低,对变压器的功率要求还要高一些

网友C:
还不如在整体输入处加一台变压器,最经济的做法是搞个漏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在整体输入处加一台变压器,最经济的做法是搞个漏电开关。

变频器不能加漏电开关的

网友:
变压器能在低于50hz频率上工作吗?有点怀疑

网友(2017-11-16):
也认为在输入端加比较好一点

网友:
看到过这么用的,不过是升压变压器。

网友:
沟通一下,可以加个输出电抗器。

网友:
在变频器之前加隔离变压器是可行的,但如果在变频器之后加,估计不好办,因为频率器输出的频率不是固定的,隔离变压器基本上不可能在变频器支持的频率范围内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只能在变频器的输入加隔离变压器,变频器的输出是不能接变压器的,加什么正弦波滤波器,或者是电抗器是起不到隔离的效果的,另外,变频器虽然在低频是输出电压很低,那是基本电压,实际电压是直流母线电压斩波出来的,峰值在540v左右

网友:
分离水泵不好吗,泵跟电机隔离就行。干嘛潜水这么复杂。用热水器放电墙之类的技术也行啊。

网友:
加隔离变压器的目的是啥?

网友:
不能变频器后面加变压器,但是可以前端加做隔离。因为变压器不能变频。

网友:
楼主加隔离变压器的目的是为了安全,防止触电事件。
但是大功率电机的工作电压已经不是安全电压了,加隔离变压器不见得有用。
另外变压器都是按固定频率设计的,三者匹配会有很大问题。

不如在水池的等电位连接上想办法了,将漏电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是1~20kHz,这个问题考虑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前面的内容,不要武断下结论。

如此说来 50Hz 的电机 ,又如何能用变频器驱动? ...

频率不超过50HZ可以用普通隔离变压器。

网友(2017-12-30):
这么大功率了,加隔离变压器方案只是隔离市电,避免火线对地漏电,但也不能保证安全!

因为45kW的变压器及那么高的电压也足以让人OVER!参考电鱼机!

猜一下,会不会是游乐场用的水泵?

网友:
变频器不仅仅是输出频率这么简单,还要检测电机内阻,电流,电压等,以便形成保护功能。简单的加隔离变压器,会破坏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变压器能代替电机线圈绕组吗?万一电机线圈烧坏击穿了,形成对外壳短路,请问如何保护?如果变压器内部击穿了,初次级接通,你如何防止触电呢?业主是专业电工吗?有资质吗?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听话干什么吗?

网友D:
采用电机和水泵分离的方案才是最安全的做法。电机通过皮带带动水泵或者绝缘的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用电机和水泵分离的方案才是最安全的做法。电机通过皮带带动水泵或者绝缘的联轴器。 ...

y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 接在输出端 已经有人 使用过 ,不过 功率 比较 小一点 。 只有 5.5KW 左右。

变频器的输入加隔离变 ...

你这个单独负载输入变压器的输出可以不用接大地等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隔离变压器方案只是隔离市电,避免火线对地漏电,但也不能保证安全!
------------------------------- ...

泵和电机分离就绝对安全啊!
不知道为何不采用!卧式水泵不行。
可以用立式水泵,把泵潜入水中,电机放岸上,泵电用连轴器连接。
这样的电压放水里,7.5kw功率小,45kw不小了。只是没出事而已!

网友:
隔离了一样会电击危险,成本还不低。物理隔离比较好利用皮带把电机与水泵隔离开,这样虽然增加维护,但是不存在漏电危险。难道水池重新改一下比找到12v45kw的水泵还难?水泵加低压变频器都得定做估计买都买不到成本难以估量,把水池改造把,重新选择方案。不然就去买或者开发低压电机与变频器。

网友:
俺用变压器把变频器输出升压到10万伏,用来测试电力高压电缆耐压。变频器也是自己做的,用富士通1200V200A的IPM。电力高压测试基本上都这么干的,所以,变频器后能不能接变压器楼主自己判断了。

网友:
变频器后接隔离变压器肯定是可以的,变频器电压和频率与电机相同即可,容量可比电机稍大一点。

网友:
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频运转时,v/f输出电压也低,变压器也符合这个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观条件不能使用你说的方式。这是演出用的 , 何况水泵远不止一台, 只不过 其余的功率小而已。
所有的 ...

气动泵和液压马达也是个办法!不知是否有那么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