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实在没头绪,大家有用过飞凌i.MX6dl的uboot吗,2015.04版的

楼主(2017-10-17):
刚刚学完韦大师的uboot视频讲解,工作上就来了新东西。
韦大师讲解了两个版本的uboot,09版和12版
现在公司用的开发板是飞凌的开发板,i.mx6dl,用的uboot是15.04版的

好多新东西啊。。。CSDN和博客园已经被我翻了底朝天了,编译流程、代码执行流程、环境变量、启动命令等理解的差不多了。

现在要上手来优化启动时间,和裁剪代码的体积。
目前我做了的优化有:网络、SPI、文件系统、显示部分,这些已经干掉了。
但是代码体积仍有300k、引导Linux需要800ms,时间太长,体积太大了。

小弟才疏学浅,实在没有思路怎么优化。希望各位同仁有做过的帮忙指点一下。

再谢

网友A:
我记得F家是有不用通用bootloader直接一个二进制文件引导到内核的解决方案的,放狗一搜果然有~
1秒进内核什么的~,问题是你上面说的引导linux需要880ms已经非常快了,毕竟是个SoC还有外面内存什么的,初始化都是需要时间的,单片机等时钟稳定+复位也是ms级的.
油管上有个视频做到了0.9秒进入命令行操作环境,用的是定制的一体化镜像,对比的平台跑linux内核初始化要N秒.

关键字  fast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F家是有不用通用bootloader直接一个二进制文件引导到内核的解决方案的,放狗一搜果然有~
1秒进内核什 ...

谢谢指点,fastboot是安卓上边的吧。
单纯Linux有没有这个机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fastboot是安卓上边的吧。
单纯Linux有没有这个机制

你倒是放狗搜一下再来说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放狗搜一下再来说话啊...

搜了,,很多都是跟手机刷机相关的。
还望兄台再详细说一下

网友B:
快速启动优化思路无外乎就是无用驱动的精简,必备驱动的加载时机,镜像的打包方式,启动路径的选择等等,都是属于一点就透的东西,更多的是需要自己根据需求一点点调试。
我们的目前在iMX6Q 上优化能做到Linux系统2秒显示QT桌面,Android 4.4.3系统8秒进入桌面。

网友C:
要快速启动 就不用Uboot 难得改 自己写个内存 时钟初始化的代码 然后加载内核.   提取Uboot加载内核的代码 .  不管怎么样 加载时间还是和你Linux内核大小有关系  毕竟要从外面复制到内存. 还有Linux
启动到进入命令行什么的 时间也不少. 如果Uboot启动的时间和你Linux加载驱动挂载文件系统的时间比起来小很多的话 其实没必要优化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快速启动 就不用Uboot 难得改 自己写个内存 时钟初始化的代码 然后加载内核.   提取Uboot加载内核的代码  ...

对于自己写“BOOT”,大牛干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自己写“BOOT”,大牛干过么?

atmel 有个 bootstrap  新唐好像也有个bootloader . 都可以参考.  基本上大的厂商都会有自己的Bootloader .  自己想写的话 可以参考着写. 内核启动需要给一些参数啊什么的  好像记得有文档, 网上应该有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启动优化思路无外乎就是无用驱动的精简,必备驱动的加载时机,镜像的打包方式,启动路径的选择等等,都 ...

多谢兄台指点 我还是回去好好再撸撸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放狗搜一下再来说话啊...

是这个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