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客户要求将2.54脚距的接插件的通孔做成0.75mm

楼主(2017-10-17):
双面板,市面上最常用的2.54mm脚距的接插件,通孔做多大合适?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做成0.9mm或1.0mm的通孔,遇到客户提出这样的要求,做成0.75mm真的可以吗?
客户这是焊接水平太差,想用孔卡着接插件倒过来甩不掉为好。
这是批量做板。 做大了松一点,但是能焊接啊。做小了,如果插不进,哭去吧。

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做的,从没生产车间说要把孔改那么小。郁闷

网友:
让客户写文件,签字确认。

这样做一定出问题。0.8的孔都会出问题。

网友A:
据说有一种工艺,是直接把插件压到孔中,不用焊接。
只是听说,未见过这样的板。

网友:
楼上,我见过,是电信通讯设备的热插拔底板上的插座,这个插座的引脚本身是岔开的有弹性并且像锚一样的倒钩,保证拉不出来。

网友:
到时工艺有小小偏差,压都压不进。上锤子啊

网友:
你怎么知道客户的2.54mm接插件一定是跟排针一样粗呢? 思维不能僵化了,客户这样提一定是有道理的

网友:
这样焊接确实会方便点,像排针的话,我一般只把两端的孔做小点。XH2.54座子的话可以直接买带弯角的,插进去不会掉

网友B: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孔径正常,但是将两端最后一个孔的间距由2.54改成2.50。

网友:
德标DIN41612的排针插座,脚距5.08mm,焊接处的排针直径只有0.7mm,所以焊接孔的大小不能一概而论吧

网友:
排针也会有个尺寸偏差,pcb厂还会有个正负偏差,如果0.75的文件,喷锡工艺精度难以控制,做成了0.65都可能的,,,  不先跟客户签署个技术问题申明+免责协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孔径正常,但是将两端最后一个孔的间距由2.54改成2.50。 ...

我的库就是这样做的,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孔径正常,但是将两端最后一个孔的间距由2.54改成2.50。 ...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太大也不好 太小也不好 适当就行。  最好就是可以松松的插进去 但是也不会掉这样子

网友:
让他书面或者邮件确认就好啦,出了问题他自己担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孔径正常,但是将两端最后一个孔的间距由2.54改成2.50。 ...

这种方法不一定行,2.54改成2.50,就差了0.04mm,根本影响了不了安装。还有孔的制造误差就有0.08mm,大于了0.04m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一种工艺,是直接把插件压到孔中,不用焊接。
只是听说,未见过这样的板。 ...

汽车上的配件都是这么干的。。。。像奥迪,大众,菲亚特,克莱斯勒,mini等,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在这个行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上的配件都是这么干的。。。。像奥迪,大众,菲亚特,克莱斯勒,mini等,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在 ...

有圖片嗎?發出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上的配件都是这么干的。。。。像奥迪,大众,菲亚特,克莱斯勒,mini等,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在 ...

能否介绍下这种工艺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孔径正常,但是将两端最后一个孔的间距由2.54改成2.50。 ...

这个方法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孔径正常,但是将两端最后一个孔的间距由2.54改成2.50。 ...

赞一个,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没有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