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检测是是否有多个学生乘坐在同一辆车上?

楼主(2017-10-18):
如题,想要实现一个可以检测是否有多个学生同时乘坐在一辆汽车上的功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可以实现。
背景:某区小学生(数千名)全都佩戴一种设备,在上学和放学时段,该设备可以检测出是否有多个学生(5个以上)同时乘坐在同一车上,并将该结果上传到我们平台。大家有没有人做过类似产品?用什么方案比较可行?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 这里忘了补充一点:车上是不允许安装辅助检测设备的。因为学生乘坐什么车我们是不知道的,也没有权利要求每辆车都安装我们的检测设备

网友:
感觉就是带ID 的公交卡啊. 呃 公交卡也带ID 吧.

网友:
远距离识别RFID

网友:
UHF频段的RF读卡器可以同时识别多张卡片。几十张是没问题的。只是给你提供个思路

网友A:
读卡距离可以做到几米的范围,读卡时间也蛮快。还是比较可靠的。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只是用过。希望帮到你。

网友:
如果带手机,装个app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煤矿井下人员定位

网友:
上车刷卡

网友B:
这个是想规范校车吧?  这玩意儿,用智能手表或手机吧。 有这优势资源,楼主可以狠狠的赚上一笔了。 但想破解很容易: 拆电池、关机、或搞没电或加屏蔽就OK了。  但也可以用行政的手段要求学生: Y的不能关机,要一直在线,否则扣分,请家长,期末成绩打8折。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 这里忘了补充一点:车上是不允许安装辅助检测设备的。因为学生乘坐什么车我们是不知道的,也没有权利要求每辆车都安装我们的检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想规范校车吧?  这玩意儿,用智能手表或手机吧。 有这优势资源,楼主可以狠狠的赚上一笔了。 但想破 ...

哈哈,您说的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想规范校车吧?  这玩意儿,用智能手表或手机吧。 有这优势资源,楼主可以狠狠的赚上一笔了。 但想破 ...

但是因为学生可能不做校车,如果坐私家车怎么办。。。

楼主:
不一定是校车,有可能是社会车辆。。。所以不能在车辆上安装辅助检测设备。。。

网友C:
电话手表,判断移动速度和运动轨迹

网友D:
每人配个GPS轨迹记录,根据时间和位置信息,判断学生的相对位移,差不多就能知道是不是在同一辆车上了

网友E:
用蓝牙吧 ,同一辆车上 的设备如果蓝牙能够相互连接 就说明在一辆车上

网友F:
电话手表,后台处理。

网友:
又来一波让家长掏钱的学校统一购买电话手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蓝牙吧 ,同一辆车上 的设备如果蓝牙能够相互连接 就说明在一辆车上

嗯,这个可行,就是不知道功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话手表,后台处理。

后台处理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人配个GPS轨迹记录,根据时间和位置信息,判断学生的相对位移,差不多就能知道是不是在同一辆车上了 ...

想法很好,实现起来很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话手表,判断移动速度和运动轨迹

运动轨迹很难,量大的话满地图都是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距离可以做到几米的范围,读卡时间也蛮快。还是比较可靠的。我不是做这方面的,只是用过。希望帮到你。 ...

射频的方案我们测试过,但是需要在车辆上安装辅助检测设备,这个不能接受。。。

网友:
RFID的,小学生每个人都装个卡。读取设备不用装到车上,装校门口就行,但是必须要求,车辆要依次经过校门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法很好,实现起来很有难度

电话手表,后台处理有啥难度?你们有难度就外包。

网友G:
你怎么解决通信上报的?每个学生都可以上报状态的话,可以用蓝牙,每个学生设备是一个ibaecon,然后每隔几秒变成主机扫描一次,把扫描到的其他ibeacon的MAC和RSSI上传到后台,然后变成从机ibeacon这样兼容了低功耗,而且单芯片解决。另外通信可以用lorawan十几个基站估计就把你们全区覆盖,自己做算法可以玩玩简单定位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解决通信上报的?每个学生都可以上报状态的话,可以用蓝牙,每个学生设备是一个ibaecon,然后每隔几 ...

GPS/GPRS/BLE三合一模块

网友G:
那完了,你这方案没得干,太沉,还得充电,完全形象工程?

网友H:
试试zigbee。1体积和功耗都可以很好的得到控制。可以相互搜索到在线的任何一个节点。2结合利用现有的成熟的用zigbee做的人员定位的技术,可以做人员之间相对位置。3gps+gprs也是一个辅助手段,就是功率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通过临近组网来判断相对距离和移动速度。

能想到的只有蓝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完了,你这方案没得干,太沉,还得充电,完全形象工程?

充电是肯定的,也不会太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zigbee。1体积和功耗都可以很好的得到控制。可以相互搜索到在线的任何一个节点。2结合利用现有的成熟的 ...

这样估计也做不小,做不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试试zigbee。1体积和功耗都可以很好的得到控制。可以相互搜索到在线的任何一个节点。2结合利用现有的成熟的 ...

zigbee是不是还需要协调器, 也不是很简单,数据上报怎么搞,我们是必须有后台来实时监测每个学生位置信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一定要用蓝牙,因为你只是判断距离和相对移动速度,换言之,可以转化为无线信号的接收强弱。 ...

您有推荐的传感器吗?体积要小,功耗要小,检测距离要近(差不多10米内)

网友:
发射一颗近地轨道卫星,卫星上装上角膜识别装置,让学生上车前仰头老天

网友:
发射一颗近地轨道卫星,卫星上装上角膜识别装置实时跟踪

网友:
将发射强度限定在某个范围内, 每分钟每个移动终端都检测一次周围是否有其他移动终端。也就是每个移动终端都是检测设备。
如果两辆车并排等红灯,那就会误报了,当然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处理,比如第一分钟前五名一起,过1分钟后,发现其中一个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或者不在范围了,那就判断不在一辆车。

网友:
定位手表+BLE MESH

网友J:
五年前帮着做了个辅助的玩意,在踏板上检测出上下的人数。   实测时发现  有的小朋友是手脚并用爬上车的。。。。

网友:
定位手表,后台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五年前帮着做了个辅助的玩意,在踏板上检测出上下的人数。   实测时发现  有的小朋友是手脚并用爬上车的。 ...

哈哈哈哈

楼主:
现在考虑这么做,最担心的是功耗问题。。。

网友K:
蓝牙比较实际点,或者干脆参照学生手表,方案是现成的。360,小天才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K:
蓝牙比较实际点,或者干脆参照学生手表,方案是现成的。360,小天才都是

能想到可以实现的只有蓝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