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客户端和远程server通信,需要hub来截获报文,在哪买?

楼主(2017-10-18):
现在淘宝上都是交换机,买不到网络集线器,有买过的么  ,  给个链接

网友A:
难得没有HUB 就不能分析报文了吗。
很多TCP 调试软件,sinifer 等,可以设置很多过滤条件 难得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网友B:
HUB有卖的,二手的。还有带端口映射的交换机或路由器也可以实现,但是一般都不用这些。用sniffer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没有HUB 就不能分析报文了吗。
很多TCP 调试软件,sinifer 等,可以设置很多过滤条件 难得满足不了你的 ...

麻烦,,,,,,

网友C:
ros路由器有packet snifer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UB有卖的,二手的。还有带端口映射的交换机或路由器也可以实现,但是一般都不用这些。用sniffer软件就可以 ...

端口映射怎么操作的
我想实时监控电路板和远程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s路由器有packet snifer功能。

能否细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端口映射怎么操作的
我想实时监控电路板和远程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那你这个就要买带端口映射的路由器。设置好路由器后,制定一个端口,复制另一个通信中端口的全部报文即可。网警的路由器都是这么干的,你可以看看收个二手的,应该是设置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UB有卖的,二手的。还有带端口映射的交换机或路由器也可以实现,但是一般都不用这些。用sniffer软件就可以 ...

电脑和电路板在同一子网,电路板发数据给服务器,电脑上用wireshark是抓不到的。sniffer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就要买带端口映射的路由器。设置好路由器后,制定一个端口,复制另一个通信中端口的全部报文即可 ...

这个还是头次听说,可靠么    能否推荐一款  我先去看看   谢谢了啊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117320258

这是买过的最划算的交换机了, 选择 8口千兆网管 。

网友E:
上openwrt 直接在路由上做tcpdump

网友:
买可以做端口镜像的交换机也可以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openwrt 直接在路由上做tcpdump

用的stm32的板子

网友E:
我意思是上openwrt的路由器

网友F:
openwrt路由器,端口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117320258

这是买过的最划算的交换机了, 选择 8口千兆网管 。 ...

怎样设置单片机和远程后台通信报文转发到自己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enwrt路由器,端口镜像。

路由器插网线的物理端口?还还以为是8080之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enwrt路由器,端口镜像。

我手上有斐讯  ar9341的路由器   刷哪个固件就有你这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意思是上openwrt的路由器

刷个openwrt的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openwrt路由器,端口镜像。

刷了个明月的openwrt   没看到端口镜像这一项

网友G:
楼主你也发现有的数据包wireshark抓不住?我发现了,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也发现有的数据包wireshark抓不住?我发现了,现在还没有解决方案。

开发版和第三者的言行电脑是抓不到滴

网友H:
条件允许的话,用电脑做tcp转发来调试很方便

网友:
搞个USB转wifi,再抓网卡数据包,不难噢

网友:
Ethereal 应该可以抓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发版和第三者的言行电脑是抓不到滴

我的是开发板跟计算机通信,计算机上都有些包抓不住。

网友I:
HUB的稳定性太差,超过几M的速度你就吃不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开发板跟计算机通信,计算机上都有些包抓不住。

这不太可能吧  你通信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条件允许的话,用电脑做tcp转发来调试很方便

板子和后台通信   同时转发发送和接收的给电脑   ,板子的底层本来就不太靠谱    现在多发2次    更没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HUB的稳定性太差,超过几M的速度你就吃不消了。

那我还是老老实实搞端口镜像吧

网友I:
速度到10M以上,丢包率极高。
可以用来播放个几个视频作为hub负载,模拟极端网络情况,然后来测设备通讯稳定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不太可能吧  你通信量多大

千兆网相机。工作时候带宽占用估计在500多M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速度到10M以上,丢包率极高。
可以用来播放个几个视频作为hub负载,模拟极端网络情况,然后来测设备通讯稳 ...

端口镜像不存在这种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兆网相机。工作时候带宽占用估计在500多M

这个肯定丢啊

网友:
用带端口复制的交换机就可以了,属于智能交换机,比普通傻瓜交换机要贵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端口镜像不存在这种问题吧

端口镜像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端口镜像稳定的。

买了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