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回来SMT的一批板子,发现好几个CH340G有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10-18):
串口芯片,CH340G
这个主板做了很多片了, , 我这里返单了2批次,  60片,现在焊接了30片,
发现有接近8-10片出现问题,
问题现象: CH340G  USB串口芯片不能连电脑. 或者连上了说无法识别, 或是有COM号,但是下载固件异常.(我们这个是arduino串口传固件)

马上测试两个地方:
         1,风枪更换12M贴片晶振,有时行,有时候不行.
        2, 用电烙铁把CH340G拆下, 换回以前我们以前从JCL商城采购的340G,   可以. 跑串口助手自动收发, 1小时没问题

是不是国庆过后本批次CH340G 有问题,或者是当时的焊接工艺导致不良(这个应该不是,主板上其他东西焊的都没问题,),

,如果有异常我们要手工拆掉换下,不然到了客户那边就很麻烦了.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下 客户编号(站内消息即可)? 帮你查查,

网友:
能否提供一下下 客户编号(站内消息即可)?  这里帮你查查

另外 晶振的电容是 多大呢?

网友A:
国产IC就是个坑! 不过也要支持国产,否则进口的不降价

楼主:
我私聊你, 感觉是IC供应商坑了? 以前一直用的好好地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私聊你, 感觉是IC供应商坑了? 以前一直用的好好地哈

已看到站内 消息.

这里查到 商城的 C14267  最近的采购记录是 2017-9-27号

嘉立创这里的采购记录是:

另外问一下立创商城的技术.  他比我要专业很多很多.  QQ:2355775606

或系统上提交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看到站内 消息.

这里查到 商城的 C14267  最近的采购记录是 2017-9-27号

感谢感谢快速跟进,
应该是被IC坑了, 还好发现得及时,我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看到站内 消息.

这里查到 商城的 C14267  最近的采购记录是 2017-9-27号

我这个订单,刚好就是10月9号下的单,时间算下来应该是11号左右贴的

网友C:
顺便说下换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IC就是个坑! 不过也要支持国产,否则进口的不降价

不稳定啊,就是坑,  但是USB转串口, 好像没有哪个是又便宜又好用又稳定了  这个CH340G 算是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顺便说下换多大呢?

立创商城-技术  16:10:39
外部电容厂家建议用33pF或 47pF
晶振外部电容厂家建议用33pF或 47pF

网友:
手上有几十片CH340B,立创商城买的,需要不,便宜出,不需要晶振,就是不知道是否兼容你的CH340G电路

网友D:
JLC 焊接的吗    最近 做100个  SP3232   TTL --- RS232   用了  50个 发现 8个 不能通讯或乱码,维修发现,哈哈哈,太欢乐了,0603电容 碎了,裂痕,换电容 满血复活! 不知道是不是 调试机器的人 没调试好,这批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JLC 焊接的吗    最近 做100个  SP3232   TTL --- RS232   用了  50个 发现 8个 不能通讯或乱码,维修发现 ...

电容坏的,大部分是人为因素: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的,大部分是人为因素:碰的!

我相信 我的板子 至少不是我碰坏的,三个 一排电容  边缘的没坏  里面的 连续坏,50个 有 8个同样问题,如果我碰的  那手法太好了!

网友E:
芯片厂家参数变了,官网却没有看到变更说明,这样要害不少人!还有CH340G以前的规格书中标明5V供电时,V3脚接0.01uF电容,现在的规格书中不同后缀就笼统的标V3脚接0.1uF电容,没有明确说明CH340G是不是也变更为0.1uF,规格书太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厂家参数变了,官网却没有看到变更说明,这样要害不少人!还有CH340G以前的规格书中标明5V供电时,V3脚 ...

刚看了 我贴的的是0.01uf,

网友:
引用 网友D:
JLC 焊接的吗    最近 做100个  SP3232   TTL --- RS232   用了  50个 发现 8个 不能通讯或乱码,维修发现 ...

大部分情况下确实如15楼所说.  遇到类似情况可以在系统提交一下投诉.

各种投诉也是我们管理产线的依据, 跟产线说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图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 我贴的的是0.01uf,

我也一直用0.01uF,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创商城-技术  16:10:39
外部电容厂家建议用33pF或 47pF
晶振外部电容厂家建议用33pF或 47pF ...

的确是晶振问题了, 现在全部改成33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IC就是个坑! 不过也要支持国产,否则进口的不降价

+1,这话说的在理,要求不高的用国产

网友:
要求高性能,高可靠,建议楼主用FTDI的芯片,比如FT232R

或者用USB高端品牌Cypress赛普拉斯的CY7C65213A,它可Pin2Pin 代替FT232R !

而且CY7C65213A已通过USB-IF组织的测试认证(编号: TID# 40860041)
和微软WHQL认证(Microsoft Windows Hardware Quality Lab, Windows 硬件设备质量主要是对Windows操作系统的兼容性测试)

USB芯片兼容性好不好,就看是否符合这些认证噢!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晶振问题了, 现在全部改成33P

我14号贴的,用的22p电容,试了两片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