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3PN的AC-DC的电源,带载有能启动,有不能,电路问题?

楼主(2017-10-18):
起不来的,带载开机时,不断地起、落,屏幕咔咔闪。
有的就行,不行的比例有10%以上,但空载启动,再接负载没毛病。
驱动器启动能力还有这么大差别?请教!

网友A:
电路图、PCB图都没有,别人看什么说原因?算卦?

网友:
软启动调调。输出上升太慢,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PCB图都没有,别人看什么说原因?算卦?

定性分析就好,谢谢啊,主要是只有部分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性分析就好,谢谢啊,主要是只有部分不正常。

好吧,定性分析,大概,基本,差不多。pcb问题,也可能元件参数问题。分析完毕!

网友:
定性分析,那就看运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