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如何正确使用结构体?求指教!

楼主(2017-10-18):
刚从stm8s转到新塘,就遇到难题了,各种的别扭;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Dec0;
  unsigned char Dec1;
  unsigned char Dec2;
}typedef_split3;

typedef_split3 Spilt(u16 time)
{
  static u8 param = 0;

  typedef_split3 data;

    data.Dec0 = (time%1000) / 100;
    data.Dec1 =  (time%100) / 10;
    data.Dec2 =  time%10;

  return data;
}

这样使用结构体,编译器如下报错;在Keil C51如何正确使用结构体&联合体?
DIGITRON\digitron.c(8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DIGITRON\digitron.c(8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DIGITRON\digitron.c(85): error C202: 'Dec0': undefined identifier
DIGITRON\digitron.c(8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DIGITRON\digitron.c(86): error C202: 'Dec1': undefined identifier
DIGITRON\digitron.c(8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DIGITRON\digitron.c(87): error C202: 'Dec2': undefined identifier
DIGITRON\digitron.c(8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expected ';'

编辑原因:
已找到原因--------在Keil C51 中data是关键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是结构体变量赋初值的问题,书上说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结构体变量赋初值的问题,书上说的很清楚。

data 在keil c51 是关键词,

网友:
keil c51里面 data是关键字,不能用作变量名

网友B:
返回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哪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回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哪学来的?

您这句话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回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哪学来的?

返回函数中的局部常量,有啥问题?

网友:
结构体本身当参数和返回值 是个c语言坏习惯 会整体拷贝 低端单片机遇上结构体定义体积大估计就SB了 尽量用指针

网友:
task和data都是关键词啊,我要赶紧去看看强两天一直没调通的代码。以前一直用stm8,最近写了个stc的代码

网友:
哈哈,最近这么多人移到新唐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醒,躲过一个坑。

网友:
刚踩了这个坑  好像还有siz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回函数中的局部变量, 哪学来的?

咋个滴, 值类型的不能返回么? 又不是返回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