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USB充电方案,输入15-60DCV、输出2.5A

楼主(2017-10-19):
我现在用的这个方案,输入端是开关电源,输入电压是30V,现在的问题的当USB模块插到开关电源时,
马上DCDC芯片就烧坏,正常使用倒是没有坏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所以想换个耐压高一些的芯片,

网友:
高压脉冲

楼主:
是啊,DCDC我真是个小白啊,求原因,求方案,

网友:
拆和电瓶车的充电器参考下

网友:
bd9g341aefj 75v 2.5A,或者TPS54260 65V 2A

网友:
若输入电压杂波多,则输入端加TVS管.

楼主:
有加一个33V的TVS啊,还是没用,插上电就会烧

网友:
输入要有TVS

网友:
电感用的啥样的?
以及可以看看XLSEMI的产品, 有最高输入40V , 输出8A的, 有输入90V 输出2.1A的.

网友:
前面加个TVS如何?

楼主:
TVS有加的,不明白为什么上电就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