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迅雷完全被封杀后,发现百度云管家也没法登陆,怎么破

楼主(2017-10-19):
      随着星际迷航发现号的热播,最近迷上了星际迷航系列,正在恶补之前的航海家号、企业号等等系列剧集,一直是用迅雷从电驴、BT上下个几部看完之后再下几部,很是开森啊 ,可是13号开始迅雷下载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封杀了,下载什么都是报任务出错或者是资源被举报,迅雷官方解释是众所周知的原因,要到11月1号之后才能“修复”。下载不了剧集,看了一半就断粮了,再也开森不起来了 。  昨晚终于找到了百度云上有部分资源,于是保存到自己的网盘下面,用网友提供的大神版的百度云管家下载,速度1MB/S,也可以了。结果手欠,关闭了百度云管家,再打开就无法登陆了,始终是报1550010错,要知道9月份的时候还用过这个大神版都能正常登陆的,一直都正常的,昨晚才发现无法登陆了。

     真是抓狂,按照网上的方法安装官方最新版本也是第一次能登陆,但是下载速度只有20几KB/S,退出后再登陆仍旧是报1550010错,完全没法用啊。也试着关联QQ号的方法,但是现在根本就没法进行账号关联了(众所周知的原因)。 该怎么破呢

网友:
只好等待了

楼主:
aria2昨晚找了网上一篇教程试着折腾了下,百度云上面的资源还是下载不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老兄有试过能顺利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版我这边已经不行了,只要用过大神版,后面就会被限速。

老老实实的用官方版,就下几个美剧,不用这么 ...

手机版现在能正常登陆不限速吗? 有阵子没用手机版的百度云了,回头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速的话没有在意

感觉非会员连续几天下载量很大的话,会被限速,表现就是同样的ed2k链接,百度云没有迅 ...

刚试了下手机百度云,完全残废啊,现在下载速度只有10KB/S啊

网友:
这段时间先谈谈风月吧

网友:
用手机下载正常,下大型东西一直推荐用手机,速度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和你最近用大神版有关系,可以停用大神版一段时间(2周以上)再试试

我原来用大神版也是这样,经常 ...

嗯,有可能,估计就是我的账号上黑名单了,只好下个月再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ia2昨晚找了网上一篇教程试着折腾了下,百度云上面的资源还是下载不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老兄有试 ...

可以的。我一直用的aria2, 不过win下aria2我不会用,win用的少,所以也没去管它。mac 和 wd my cloud 都是能用的。 但是感觉没有idm好用。

https://github.com/acgotaku/BaiduExporter  用这个浏览器插件 + idm 下载。 这个很好用。

网友C:
https://www.52pojie.cn/thread-6090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一直用的aria2, 不过win下aria2我不会用,win用的少,所以也没去管它。mac 和 wd my cloud 都 ...

嗯嗯,谢谢,以前一直用迅雷会员,资源速度也比较快,看来以后是得ARIA2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52pojie.cn/thread-609043-1-1.html

谢谢分享 ,收藏下来晚上慢慢研究

网友D:
用pandownloader ,后台就是aria2

网友:
大佬在开会,还是等等吧

网友:
不要用账号直接登录,用qq或手机关联登录试下,之前也是手贱退出账号,登录不了,后来用联登录成功了。

网友:
没仔细看,你已经用过关联方法登录不成功了,看来是只好等新的方法了

网友:
是有局域限制吗,百度云正常登陆。。坐标杭州

网友:
我的大神版 也是下载速度只有10k,刚整了个一个月会员。 下载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andownloader ,后台就是aria2

pan download最近似乎也出问题了,,显示连接服务器失败。

另外论坛的上传图片也不能上传了,显示IO错误

网友:
喊你看ccav,你看什么美剧?

网友E:
引用 楼主:
aria2昨晚找了网上一篇教程试着折腾了下,百度云上面的资源还是下载不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老兄有试 ...

linux+uget+aria2c顺利跑满带宽,要先在uget里启用aria2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ux+uget+aria2c顺利跑满带宽,要先在uget里启用aria2插件

       谢谢分享,这个挺不错,接下来也打算折腾折腾,以后好替换迅雷。昨天发现迅雷又好用了,试着下了几本4K的片子,又能跑满24MB/S的速度了,之前买理财产品送迅雷会员,一直到2018年底,现在的环境还是不看好迅雷的未来,等会员到期之后就不打算再用迅雷了。

网友F:
百度网盘是 残了 只有100K/S
讯雷 还是可以用,只是大多数被封杀了  不可能封完的.我找到缺口了.
还有一个就是磁力下载   要么就是BIT链接

电驴 早就残了 下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网盘是 残了 只有100K/S
讯雷 还是可以用,只是大多数被封杀了  不可能封完的.我找到缺口了.
还有一 ...

"缺口"?  能科普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