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F32系列CPU用的人多吗? 比STM32好像要便宜1/2

楼主(2017-10-19):
公司把这个作为备用CPU

网友:
更贵才对吧

网友:
gd芯片吧  改动少

网友A:
淘宝搜EMF32根本搜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EMF32根本搜不到

是efm32吧  他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EMF32根本搜不到

可能是EFM32, 楼主打错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efm32吧  他搞错了

额,还真是这样

网友C:
印象里EFM32同等资源情况下比stm32要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里EFM32同等资源情况下比stm32要贵啊。

比STM32要便宜. 当然看量的.

网友:
怎么可能比ST便宜

网友:
SILICON LABS的芯片一直以昂貴著稱,怎麽可能比ST還偏移?

楼主:
晕. 同事听错了. 这个EFM32比STM32要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同事听错了. 这个EFM32比STM32要贵.

是贵一倍,被你听成了一半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年做手环项目的时候用过小壁虎EMF32

小壁虎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可以申请评估板么?带了很多资料的

可以用MDK开发不?

网友:
进口的同内核CPU中STM32是最便宜的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小设备,用的就是这个系列的芯片,当时查了一下比STM的贵不少啊!

网友:
是很贵的,遇到问题得靠自己了

网友:
用过,需要使用提供的开发包库。芯片还是不错的
最大的缺点就是,芯片无意中锁死了,就必须使用专门正版的工具解锁。我很不习惯这点。

网友C:
IAR,MDK都可以,就是M3的核

网友E:
引用 网友C:
IAR,MDK都可以,就是M3的核

有没有这个的工程
资料给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这个的工程
资料给我下

装一个silicon studio 选好你要用的EFM32型号在对应型号里有货相近型号里有例程。

网友:
Siliconlabs的芯片,有量价格真有可能比STM32便宜
我们公司有用一片M4内核的EFR32系列,32K RAM 256K FLASH带Zigbee RF
不到1$,SOC比MCU还便宜

网友:
好像  GD32 比STM32 便宜  啊

网友:
蓝牙刷卡器中见过这种片子,估计玩这个的人很少

网友:
用MDK可以开发,有支持pack的。用官方的silicon studio,山寨版的J-LINK仿真不行,好像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