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麦克风电气特性装置的设计

楼主(2017-10-19):
我想把MP3的音频输出,接入到手机的麦克风输入,在手机上用录音机APP录制输入的声音。转接线如图,插头用的3.5mm四段的插头。
目前的问题是,在这种接线情况下,有些手机不能识别出耳麦,所以无法录音。
我猜测是该手机在检测3.5mm设备的某些电气特性,但目前的电路并不具备。如果能通过简单的分立元件可以模拟麦克风的特性,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能否给出该电路的具体实现?谢谢!

不能识别耳麦的手机型号是,索尼Z5。

网友A:
耳机插孔引脚定义有多种  不统一

网友B:
弄个 蓝牙耳机 的MIC 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插孔引脚定义有多种  不统一

索尼Z5这个手机的耳机插孔是CTIA标准的,LRGM。据我所知,目前大部分手机都是这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 蓝牙耳机 的MIC 试试看吧

蓝牙耳机?有连接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