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箱加热算法、、、

楼主(2017-10-19):
刚接手一个项目、需要对水箱加热控制出水温、、加热有进水温检测、水流量检测和出水温检测这三个参数、、请教有没有什么好的加热算法可以通过这三个参数实现对出水温的动态控制!不胜感激

网友:
PID吧,是不是直接把家里的热水器拆开看看

网友A:
是洗澡用的?感觉不用怎么控制   1500W的加热棒  加热60L的水  升温都是按小时算的 只有加热功率跟水加热的需求匹配才需要精确控制以防超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洗澡用的?感觉不用怎么控制   1500W的加热棒  加热60L的水  升温都是按小时算的 只有加热功率跟水加热的 ...

不是洗澡用的、、是洗屁屁用的、、智能马桶、、对出水温精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B:
最大加热功率应该和水流量*(出水温度目标值-进水温度)成正比,在此基础上运用PID控制作负反馈调节控制,关键看对PID控制和参数整定理解够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加热功率应该和水流量*(出水温度目标值-进水温度)成正比,在此基础上运用PID控制作负反馈调节控制, ...

我现在就是想引入PID做水温控制、、但是要做到精度+/-0.2度,加热速度快,过冲不超过0.5,出水温根据流量的响应速度快(即当流量瞬间变小时加热功率也要快速下降);要满足这些要求还是蛮高的

网友:
有进水流量和温度,出水目标温度也有,你只需要实时计算需要的加热功率即可,方波占空比调节功率,然后适当进行积分处理消除累计误差即可。

网友:
自己琢磨吧,很难有通用的方法。

网友:
加一个比较大一些的缓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