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LINK Utility 的界面如何调整残缺不全的字体?

楼主(2017-10-19):
看的太累人了   STM32 ST-LINK Utility 的界面如何调整残缺不全的字体? 没看到这软件有啥可设置字体的地方?

网友:
用的是MFCGridCtrl 控件
能改, 说了你也无法懂, 这没办法3两句说得了

楼主:
怎么改? 给个链接说明可以呀?  网上看到有人用的好像字体就大些,难道用的版本不一样? 我的诗V4.00的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的使用st_link下载程序的上位机软件呀?

楼主(2017-11-23):
这界面怎么修改?我用的win7系统 32bit的

网友:
谁会要去改这个,安装好不是正常显示的吗?
我的是正常的啊!

楼主:
楼上的啥系统? win7  32bit?

网友A:
我的也不全,有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不全,有高手指点一下

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我是ghost版的win7.你呢?

网友:
我win7 64位

网友:
win10 64bit  3.9版本显示正常。
你是不是调了系统放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