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板子,老鸟进来随便看看点评两句~(只有PCB照片)

楼主(2017-10-19):
公司用的不太方便放太多东西。小公司,人太少,自己瞎鼓捣感觉是闭门造车,大神看看点评点评,让我也跟上点时代步伐~
这个板子主要是用来控制两路松下A5伺服的,主控stm32f103rct6。

网友A:
画的不错呀,布局布线都很工整,发一下背面看看更好

网友B:
布线好整齐,看得出来,在布线方面没少花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的不错呀,布局布线都很工整,发一下背面看看更好

谢谢,明天上班了拍下。我看好多论坛的板子都不用我画的这种接线插座,你们都用啥插座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线好整齐,看得出来,在布线方面没少花时间.

嗯,4层,有个完整的地,电源层走了一小部分信号。布线确实拉了好久~

网友:
算好的了,基本功比较扎实

网友C:
四面围住了啊,相同插座是否功能相同呢,如果不同那插线插错了会不会烧掉设备呢,散热器没有见到这么装的,能否换一种散热器,比如用胶粘在芯片上的,按键换贴片的,板子尽量减少直插件的数量,建议连插座都贴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面围住了啊,相同插座是否功能相同呢,如果不同那插线插错了会不会烧掉设备呢,散热器没有见到这么装的, ...

啊,有道理,还真没考虑插错的后果,再做的时候考虑下怎么避免烧掉的风险。散热的这个是lm2596,为了能矮点,画板的时候把lm2596放置在了板子下面,实际焊接的时候在上面焊接的,这样那个散热的大引脚就可以贴散热器上了。。。看起来是怪怪的。。。

网友:
我用5.08插座,布局整齐好看。布线看不清

网友D:
不错啊,又出新视频

网友:
工整,一目了然,比我画的好!!!

网友E:
不错不错,[]排的很好, 没看见光耦的?

网友F:
看得出布局和走线肯定花费了很多时间,提下小建议,如果让车间工人来安装调试的时候,端子没有标号,没有防呆设计,这样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G:
我打击下楼主...太过死板没灵气,而且没标识。并排的阻容我一般是几个放一起,一般不会超过6个并排,至少都空一个再成排放几个,这样手焊的时候好焊些。你这个成排的排了好几米。
当然,这也是个人习惯

网友:
画的非常不错啊,学习……

网友G:
看下我的排列方式

网友:
适合干这行,不错不错。

网友H:
提个小建议: 插座与铜柱间距应该再大一点吧
PS画板画多了是不是都会有强迫症的 记得以前是怎么方便怎么放 现在看多了画多了 很多东西一定要样样 对齐 水平 垂直间距都要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又出新视频

焦虑周期又到了  - -|||

网友I:
有缘晶振输出没加阻容吗?再说端子,以前我们也使用这种KF2510的端子,后来发现不台稳定,容易松,引脚容易氧化,现在换了JST的带锁扣的镀金端子,非常稳定。

网友:
一般或者二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得出布局和走线肯定花费了很多时间,提下小建议,如果让车间工人来安装调试的时候,端子没有标号,没有防 ...

嗯,没标号不好,这个还是需要同事手动焊接一部分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个小建议: 插座与铜柱间距应该再大一点吧
PS画板画多了是不是都会有强迫症的 记得以前是怎么 ...

强迫症越来越重。吃饭的时候跟别人对着坐有时候会把人家的碗和我的对齐。。。
这个板的插座和铜柱啥的是挤了点,我再画个大的,想换种连接器也。

网友:
这板子咋没个名称,版本号都没有? 以后咋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打击下楼主...太过死板没灵气,而且没标识。并排的阻容我一般是几个放一起,一般不会超过6个并排,至少都 ...

有道理,我布的阻容像在傻乎乎的排大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缘晶振输出没加阻容吗?再说端子,以前我们也使用这种KF2510的端子,后来发现不台稳定,容易松,引脚容易 ...

没加啊,直接怼芯片上了,我查了查,应该留出阻容的位置的,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下我的排列方式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缘晶振输出没加阻容吗?再说端子,以前我们也使用这种KF2510的端子,后来发现不台稳定,容易松,引脚容易 ...

是啊,这端子如果插线端被拉扯了还容易虚,你说的jst的可以提供下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这端子如果插线端被拉扯了还容易虚,你说的jst的可以提供下型号吗~  ...

JST是日本的品牌,可在网页搜索JST,可找到当地的代理商,JST的东西好是好,就是供货周期太长了,三个月,我滴个天。

网友:
漂亮,感觉看着就舒服,看我自己画的想吐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有道理,还真没考虑插错的后果,再做的时候考虑下怎么避免烧掉的风险。散热的这个是lm2596,为了能矮 ...

2596可以不加散热器啊,用那种贴片的

网友J:
看来不错,挺用心的,插座太密集,这板子应用周边都是线,和刺猬差不多了

网友K:
板子还是画的可以的,花了心思的。顺便问下最下端那个很多PIN的是什么连接器?用来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不错,挺用心的,插座太密集,这板子应用周边都是线,和刺猬差不多了 ...

实际装起来就是个大刺猬~还不知道该咋办。接了一堆东西,是不是做个转接板专门当接口用会好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板子还是画的可以的,花了心思的。顺便问下最下端那个很多PIN的是什么连接器?用来干嘛的? ...

scsi-50接口,松下a5伺服是这个,做个一样的接口容易做线。

网友J:
l另外CH3.96和2510插接件都觉得可靠程度不性,远不及VH3.96和TJC3。

楼主:
引用 网友J:
l另外CH3.96和2510插接件都觉得可靠程度不性,远不及VH3.96和TJC3。

有道理,2510是单侧接触的,全包围的接触更牢靠一些,谢谢。

网友:
板子当工程做得对照原理图和规格书确定好坏,如果当成艺术品就怎么看顺眼就好了。

网友:
不错,蛮整洁,有点强迫症

网友L:
大家选用插件一般怎么选
电子市场?
代理商?
参考别人的成品电路板?

网友:
老铁,没毛病!

网友M:
没标号怎么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家选用插件一般怎么选
电子市场?
代理商?

我是瞎选的,有大师给分析下不同接插件的对比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标号怎么装配

嗯,这个还真是忘考虑,重新画板的时候,加上标号。

网友N:
布线可以,但容易插错,特别是4pin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布线可以,但容易插错,特别是4pin的

看图,4PIN的有防呆设计

网友O:
右边光耦下边的芯片是不是连焊了?没有丝印就要有测试点,除非一直手焊。晶振,线宽还是要把握下的,看起来像PADS画的板子。。。

网友:
用的磁隔离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排的很好, 没看见光耦的?

应该是 adum系列的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右边光耦下边的芯片是不是连焊了?没有丝印就要有测试点,除非一直手焊。晶振,线宽还是要把握下的,看起来 ...

没连焊,没啥量的产品,手工焊接较多,估计是焊锡多了看起来像连着的,图是ad画的。。。多谢各路大神建议,后续做个新的板子,更新下,这个用来调代码用。
总结下大概是:
1、有源晶振输出补RC滤波的位置
2、阻容分布调整一下,太平均看着有点呆
3、这种2510插座容易氧化虚接,换带锁的全包围插座。
4、把所有的连接器重新规划下,把两个90度scsi-50改成直插的,现在的接线四面八方都有。
5、丝印层把接插件标号标注好。
6、连接器接口再考虑下定义,避免误插烧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应该是 adum系列的磁隔离

是光耦的,TLP127 ,不过没隔离,地是通的~光耦就做了个接口的通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图,4PIN的有防呆设计

我是说,相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