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力下载完全纯净版本的win7旗舰版x64。

楼主(2017-10-20):
求助,我需要64位  win7旗舰版 的磁力下载连接

原因是不小心删掉了msdn itellyou上下载的

要完完全全纯净版的,最好就是msdn版本的

amo上传的那个64合体32的没有办法用,因为是给苹果装系统

顺便发个图:百度云真不要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没法用ed2k 我需要磁力的

因为最近迅雷和百度云抽风了

迅雷解决方法

用记事本打开hosts文件(C:\Windows\Syst  em32\drivers\etc 里面的hosts 加入‍‍),

添加
127.0.0.1    hub5btmain.sandai.net
127.0.0.1    hub5emu.sandai.net

这样 迅雷就又可以用了

而百度云解决方法
浏览器安装  百度云大文件下载 插件
http://www.jarjar.cn/one-line-js-crack-baidu-yun/

安装Internet Download Manager软件,   搜索引擎找这个的绿色版即可

下载时, 会弹出下载窗口,  复制好 下载地址,  然后 网页退出你当前的百度账号, 将复制的下载地址粘贴到 Internet Download Manager 中, 进行下载, 可满速下载

网友:
别用这个,不带sp1。你下那个带sp1的。

网友A:
水果的安装有什么不同吗,记得只要支持EFI的就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果的安装有什么不同吗,记得只要支持EFI的就可以呀

没有什么不同,我需要磁力的原因是没法用迅雷和百度云,folx没法用ed2k下载

网友B:
msdn.itellyou.cn上下载啊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3.19 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dn.itellyou.cn上下载啊
cn_windows_7_ultimate_with_sp1_x64_dvd_u_677408.iso (3.19 GB)quote]

你好,我没法用ed2k 我需要磁力的

因为最近迅雷和百度云抽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没法用ed2k 我需要磁力的

因为最近迅雷和百度云抽风了

我用迅雷极速版,满速啊,深圳电信

网友C:
百度可以用pandownloader
磁力可以用Vuze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可以用pandownloader
磁力可以用Vuze

我是两台osx,一台air一台pro
现在两台都是osx, air装windows 连接大屏幕当主机用

现在这不是一台windows电脑都没有么。

所以什么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一定要纯净版。。

因为改版的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

而且有的时候藏的有点深,藏的深也就算了,还处于联网状态,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完全纯净版只能官方原版了吧。

是啊,我就是为了官方原版才来的

网友E:
站长共享的那个win7旗舰版x64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站长共享的那个win7旗舰版x64 很好用

那个我下下来了,是32和64合体的,osx认成了32位的没法装

网友:
备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迅雷解决方法

用记事本打开hosts文件(C:\Windows\Syst  em32\drivers\etc 里面的hosts 加入‍‍),

原来有这么多门道,收藏备用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结帖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结帖

是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如何解决的呢?

btdig上面搜到磁力,然后用folx下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