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加一个变量不行,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7-10-20):
对SRAM中数据进行操作,用※p=c可以,用※(p+q)=c,p是指针,q是变量,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应如何修改?主要是想对指针进行运算,小于某值加一个固定值,要达到这目的产如何做呢?

网友:
q应该也是指针才行吧

网友:
不行是怎么判断的? crash 了 还是 写出去和读回来的值不一样?

网友:
这种运算是可以的,只是p在定义的时候不要用const修饰。

网友:
给你的p加个volatile变量应该就ok了。另外记得c语言里面*(p+q)中,q的单位是sizeof(*p),不是字节

网友:
p[q] = 不应好了

网友A:
*  看看这个字符能打出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  看看这个字符能打出来不。。。。

*
*
*
*
*
*
*

网友:
不是不行,而是你要知道加个q到底地址偏移了多少

网友:
*(p + q) == p[q] == q[p]

网友:
P指针没赋初值,  可能是野指针。

网友:
目测关于“就不行了”这句话有误会

网友:
我觉得首先应该知道p+q指向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