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kmnjs000zmb205字库 EMMC 数据手册

楼主(2017-10-20):
寻找kmnjs000zmb205字库 EMMC 数据手册

谁有?

麻烦帮忙提供

想用来制作U盘

用旧读卡器改造

网友A:
emmc是符合emmc规范的,你直接找规范就行。连管脚和协议都是规范化的。想做u盘直接按sd卡连线就可以了,速度约20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是符合emmc规范的,你直接找规范就行。连管脚和协议都是规范化的。想做u盘直接按sd卡连线就可以了,速 ...

需要 芯片 BGA 引脚定义图

楼主:
DIY EMMC  U盘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180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