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焊盘焊盘设计错误案例(5).极具代表性, 焊盘...

楼主(2017-10-20):
这个设计 布线的角度看起来是一个很巧,  但是  风险非常高,  一般是严禁这种设计存在.

风险1:  引脚悬空, 焊接不良

焊盘焊接面不平, 因丝印+阻焊 导致焊接面不平整,     引脚间距越小. 这种风险越高.

参考截面图:

风险2: 没有焊接固定的引脚长期出于摆动(震动)状态.

没有焊接的引脚是出于悬空没固定状态.  如果此时是应用场景是震动场合.   引脚与丝印长期摩擦,  静电,  磨穿  丝印层和阻焊不是不可能的.

风险3:  电气安全间距不合格

从铜皮到引脚只间隔薄薄得一层丝印和阻焊.   查干扰的话有的查了.

风险4:  工厂制造的时候层之间对齐是有误差的, 此时直接裸露出线路层的可能非常高...

还有一堆风险...这里就不列出了.

错误截图举例:

网友:
AD或PROTEL99 芯片NC引脚焊盘换到丝印层比较方便,很多喜欢这样处理.

楼主:
下面这个位置 非常危险:

很多工厂都不做阻焊桥的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