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MHz~300MHz 低功耗信号源方案征集

楼主(2017-10-20):
我们在一个低功耗仪器中需要测量S11参数(标量),信号源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其要求是:
1. 30MHz~300MHz 频率发生
2. 功率能够达到0dBm (可以降低要求)
3. 工作时功耗在10mA 数量级
4. 便于安装 焊接 生产 (不希望是分离器件组合)
5. 对相噪等指标要求不好
6. 不需要pwm 方波 正弦波均可

目前考虑到的方案:
1. stm32L053 的IO + 倍频器 (还在选型倍频器)
2. 使用ADF7020 射频收发器 作为信号源 (频段只能覆盖到80MHz 到 325MHz)
3. adf4350/4351 功耗太大 不考虑

网友意见汇总:
1. 2楼和3楼建议使用pll 但是我们的客户认为adf4350/4351 功耗太大
2. 4楼建议使用可调晶振 我查了一下 价格很高 在一千元左右 而且没有功率输出等指标参数

网友:
30~300M嘛,方波?需要pwm功能否?如果只是要单纯的方波(或正弦波),可以找个30~300M的pll,输入10M左右,倍频3~30,带分数倍频的。

网友:
silabs的SI570或类似的芯片咋样?可以考察一下看看能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2楼和3楼建议使用pll 但是我们的客户认为adf4350/4351 功耗太大
4楼建议使用可调晶振 我查了一下 价格很高 在一千元左右 而且没有功率输出等指标参数

网友A:
用两个VCO然后混频,比如一个VCO频率1.03G至1.3G, 一个固定1G, 混频后得到30M-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VCO然后混频,比如一个VCO频率1.03G至1.3G, 一个固定1G, 混频后得到30M-300M ...

谢谢  有两个问题:
1. 有推荐的vco型号吗?
2. 两个vco 加一个混频器 功耗会达到多少?

网友:
给出方案多少钱?

网友:
又双本振又混拼的,体积功耗还有复杂度就头痛了吧,还不管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两个问题:
1. 有推荐的vco型号吗?
2. 两个vco 加一个混频器 功耗会达到多少? ...

VCO 比如 LMX2571
混频器功耗很低的,有无缘混频器,0功耗。

网友B:
刚学到的,AD9910,0hz到400mhz连续可调,而且还能产生复杂调制,很好使噢!

网友:
LZ为什么只提电流,不提电压呢?
一般都是说功耗多少W。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学到的,AD9910,0hz到400mhz连续可调,而且还能产生复杂调制,很好使噢!

DDS功耗很大的,AD9910典型功耗700多mW,按3.3V电源计算是200多mA电流,而楼主要求1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DS功耗很大的,AD9910典型功耗700多mW,按3.3V电源计算是200多mA电流,而楼主要求10mA……  ...

那就用HMC833吧,输入40MHz,输出25MHz-6G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HMC833吧,输入40MHz,输出25MHz-6GHz。

电流也不小呢,你看手册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也不小呢,你看手册了没?

大师,以10楼的建议为基础 用单片机的两个引脚输出方波 送入LMX2571 可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也不小呢,你看手册了没?

那这简直就是耍流氓啊,电流10ma,电压多少?功耗有用ma计量的?如果要10ma,那数字变频的都不能用,PLL没一个功耗低的。

倒是有个简单的方法,可变电容组成LC震荡 和收音机的电路一样,使用HMC313当放大器来的到0db以上的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以10楼的建议为基础 用单片机的两个引脚输出方波 送入LMX2571 可否? ...

为啥要单片机输出方波送入LMX2571呢?
我觉得用双路PLL例如LMX2430不是更好?自己搭两个分立VCO,一个800M固定,另一个830~1100M,然后混频低通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简直就是耍流氓啊,电流10ma,电压多少?功耗有用ma计量的?如果要10ma,那数字变频的都不能用,PLL ...

这个按照一般理解就是3.3V或5V条件下的电流吧,总不可能是指220V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单片机输出方波送入LMX2571呢?
我觉得用双路PLL例如LMX2430不是更好?自己搭两个分立VCO,一个800 ...

电路上本身就有一个stm8l

网友:
基本无解

网友:
Si570 淘宝价格230

LZ的一千几在哪里看的

网友:
DDS要输出300M,功耗绝对不低。
类似HMC833这种芯片,低频输出时,杂散很大的。
双VCO方案应该是完美解决方案了,很多仪器都是采用这种方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以10楼的建议为基础 用单片机的两个引脚输出方波 送入LMX2571 可否? ...

是的,就是单片机直接数字信号控制VCO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单片机直接数字信号控制VCO芯片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用单片机输出方波给PLL做参考频率吧……

网友:
考虑楼主的功耗,常规方案几乎不可能,本来是有很多方案可选,但是一要求5V左右10ma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用单片机输出方波给PLL做参考频率吧……

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