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WM双极性如何输出,有坛友做过吗?

楼主(2017-10-20):
大概意思就是如图片里所说,普通的PWM,我们一般都是单极性输出,现在在STM32的程序里是否能做到双极性输出PWM ?

网友A:
你这是要干嘛?
1) 是想互补输出, 还是别的?
2) 外部用运放电路(双电源供电)转换处理
3) 频率不高,可以使用DA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干嘛?
1) 是想互补输出, 还是别的?
2) 外部用运放电路(双电源供电)转换处理

互补输出,那是指两路PWM吧。
我这是一路PWM,只是双极性,罢了。比如我中间值可以设置在1/2VCC,这样高方波就是VCC,低方波就是0V。
使用外部电路也难,因为是相位问题,使用数字电路,很有可能会错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补输出,那是指两路PWM吧。
我这是一路PWM,只是双极性,罢了。比如我中间值可以设置在1/2VCC,这样高 ...

这样的需求啊, 我建议还是加外电路吧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使用DA+DMA(或中断)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需求啊, 我建议还是加外电路吧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使用DA+DMA(或中断)来实现 ...

百度了一圈,确实没有发现,STM32能实现这种双极性的PWM。。

网友:
引用 楼主:
互补输出,那是指两路PWM吧。
我这是一路PWM,只是双极性,罢了。比如我中间值可以设置在1/2VCC,这样高 ...

这不是叫双极性PWM好吧,你这个想用一个脚来实现?除非这个脚有三个电平状态,否则还是搭个H桥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H桥。。L9110H 搞掂

网友:
h桥还可以加死区

网友B:
你在做正弦波逆变器,还是搞电机驱动??SPWM里的双极性不是指这个,因为端口无法输出负电平的。SPWM里的单极性与双极性我认为是指与正弦波比较的三角波是双极性还是单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做正弦波逆变器,还是搞电机驱动??SPWM里的双极性不是指这个,因为端口无法输出负电平的。SPWM里的单 ...

不是。。
我说的不是BLDC里那种双极性互补。。
已经放弃了。

网友C:
利用fault功能,当fault时输出电平由IO确定,IO设为高阻就行。

网友:
一般说的MCU输出双极性PWM对接H桥时,在50%占空比时,H桥出来的等效电压为0。

像上面说的输出大于1/2VCC的半段为PWM,这种效果应该得用运放、比较器吧。

网友:
双极性不是需要两路PWM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互补输出,那是指两路PWM吧。
我这是一路PWM,只是双极性,罢了。比如我中间值可以设置在1/2VCC,这样高 ...

你这个所谓的双极性不就是设置不同的比较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fault功能,当fault时输出电平由IO确定,IO设为高阻就行。

真有这种办法?我都放弃了。你又点燃我的想法了。。
要如何操作?
能稍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所谓的双极性不就是设置不同的比较值么?

其实就是仿正弦波的中间对称,当然不是正弦波,只是想单纯这样子的,在中间位置对称的方波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仿正弦波的中间对称,当然不是正弦波,只是想单纯这样子的,在中间位置对称的方波罢了。

直接使用网友共享的这个软件那取一组数据然后查表就可以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s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使用网友共享的这个软件那取一组数据然后查表就可以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 ...

不是正弦波啊。。。
我只是想让方波中间对称罢了,不知如何称呼,就取了个双级性PWM。。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输出类似交流电的信号,只是波形为方波?可以考虑用H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有这种办法?我都放弃了。你又点燃我的想法了。。
要如何操作?
能稍详细点吗?

控制FAULTl输入,当需要中间电平时让fault输入有效,这时候的输出由IO控制,将IO方向设为输入,这样就是高阻状态,外面用2个电阻分压得到中间电平。

网友:
补充一句,1/2VCC用高阻态+上下拉电阻实现。

网友:
电压是相对的,你把接收PWM的那端参考电平设置在1/2 VCC不就是你想要的波形了。stm32无法输出负电压的

网友:
没有负电源,能输出负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互补输出,那是指两路PWM吧。
我这是一路PWM,只是双极性,罢了。比如我中间值可以设置在1/2VCC,这样高 ...

双极性pwm是用互补做的,单路出不了

网友:
伺服驱动的驱动电路可以转换为双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极性pwm是用互补做的,单路出不了

兄台,我只是使用了双极性这个名称,实际上我是要对称的那种波形,姑且就取了这样一名字,所以引起了很多搞BLDC或伺服人士的的注意。。。

网友:
定时器从模式,还可以调两路脉冲的相位

网友:
用运放+偏置电路

网友:
单独靠单片机是无法实现的,建议外扩我外部电路,当输出为0时,增加负向的偏置,相移不会很大

网友:
下图的方波,单电源只能DAC做,双电源可以外加运放(+偏置,还要看速度,频率高就难搞了)。

网友:
收藏收藏,马克一下!!

网友:
加一个运放不就行了?同相端设置成1/2vcc信号从反相输入

网友(2020-09-02):
哈哈哈,很多熊嘚没仔细读题,误解了lz的意思。他想要的不是正负电压输出,而是一个三态形式:比如,波形高的时候为3V,低的时候为0V,不变的时候为中间的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