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适合单片机上跑电阻触摸、菜单UI的操作系统么?

楼主(2017-10-20):
功能:通过电阻触摸屏设置、读取仪表参数。

网友:
成本不敏感了用串口屏

楼主:
对成本有要求

网友A:
ucgui,emwin不都支持电阻触摸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gui,emwin不都支持电阻触摸嘛

谢了,我了解下。

网友:
你的单片机FLASH和RAM多大,主频多高?
财大气粗的天不怕地不怕

网友:
我就是把赠送的历程稍微改下即可用的,3.2寸电阻屏,耗时其实在取模上

网友:
片子用的是stc15f  64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