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手电钻开关控制的是电机的功率、转速还是电压

楼主(2017-10-20):
想知道目前的12V手电钻上面的扳动开关控制的是电机的功率、转速还是电压?

一般讨论电钻的论坛上那些人都不太懂电路,更不关心这个问题,问不出什么来。
我看他们的拆解图,这些电钻都没看到转速反馈,应该不是恒速控制。恒功率反馈要看电路,电路有时他们不拍,或者被包在开关盒子里也不拍不到。
如果只是占空比控制,那有什么好些的电钻是恒功率或恒转速控制的?
300元左右的电钻博世、大有之类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就是PWM控制吧

网友:
好的电钻是它的电机、减速齿轮、电池比较好,转速控制应该都大同小异。

网友:
普通款式使用有刷电机一般是PWM调速,高档手电钻有的是用无刷电机,电机带霍尔电路或者没有。

网友:
我做过一款18v的电钻,只有电流环,有刷电机。我了解的一般有刷的手枪钻都是没有转速反馈的,手枪钻类的工具转速都不高,一般也就是几百砖。廉价的手枪钻一般都是可控硅

网友:
像这种12V, 18V的电钻,一般是通过占空比控制电机两端电压,实现转速控制的。
个别工具有电流环,但是转速控制的并不精确。极少使用转速反馈。
现在主流的无刷电钻,有一部分做了转速反馈。
从应用上来说,多数的12V手持电钻不太需要恒速控制,并且12V电钻一般以家用为主,大部分应用最终需要钻头打到相应负载的深度后停下来。
而功率稍大一点的18V电钻,有部分有恒速控制,但是这样需要电机的容量做的比常规更大一点,成本高,适合专业用户使用了。

网友A:
按理说电流环才是最重要的吧,电流决定扭矩对吧

楼主:
基本了解了。看来我要求有点高了。
情况如图
第一个是不知名电钻的调速电路,第二个是大有的调速电路(反面除了一个大电容就没东西了。开关应该是个电位器,开关配件卖10几元),第三个是博世的电路(开关配件卖100多)。上面的芯片各位应该都能看清。
威克士的调速电路暂时没找到。但从拆解开,威克士的电路全部缩在开关盒里,体积不大,不知道是什么方案。目前看也许大有的电钻买回来有改进电路的机会

对了,我对电钻的要求除了恒功/恒速外,还有个小细节,就是当松手后电钻可以刹停——同事的洋二手电钻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电流环才是最重要的吧,电流决定扭矩对吧

从电钻的成本上看也是。用电流环比较合理。不用额外安装测速部件。恒功率就可以了,还能缓起缓停。

楼主:
找到一个威克士12V电锤的拆解,看不清电路板上的芯片,但看到PCB反面有VCC、CLK、DATA的标志,应该也是单片机的。

网友:
那个里面是可调电阻,我拆过的是这样的 100RMB以内的那种,,,可能无刷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