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里有没有现成的画在板上的短路开路模块

楼主(2017-10-20):
经常在ST的开发板上见过这种可以自己动手更改连接的短路开路模块(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叫,自己起的名字),是不是在AD软件里有现成的库有这个啊,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我找了找没找到。
上图

网友:
看ST的demo板,有设计文件,AD的
编号SB打头的元件

网友:
从ST的demo板提取出来就行

网友A:
ST, Nordic 的開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Nordic 的開發板

谢谢。NORDIC的开发板有想要的,ST的开发板没有我图上那种。

网友:
这种叫debug零件吧,可以自己画封装的

网友B:
给你个ad6的pcb,里面有.

网友:
楼主的图,看着像是 eagle 的。你可以用 ad 导入它的 pcb,然后做成封装库,直接用。比自己画省事。

网友C:
复制出来用就好了,另外也可以自己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ad6的pcb,里面有.

谢了,你发的这个我在nordic的开发板上找到了。现在就差第二张图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制出来用就好了,另外也可以自己画啊

嘿嘿,懒癌发作了,就想用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