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瀚单片机求助:请给个带startup.a51的SN8F5705的keil C51的简单例程

楼主(2017-10-21):
如题!官网都找不到!谢谢!

楼主:
很少的代码量,定时中断,GPIO都OK.一把一个成熟产品的程序移过来就乱跑了!官网的历程也是没有startup.a51,也没有其他的RAM清零,SP等等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少的代码量,定时中断,GPIO都OK.一把一个成熟产品的程序移过来就乱跑了!官网的历程也是没有startup.a51 ...

网友(2017-12-07):
好次料收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