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金属之间如何粘接,谁用过,效果如何?淘宝太多了?

楼主(2017-10-21):
两个金属之间如何粘接,谁用过,效果如何?淘宝太多了?  我想把一个8mm的螺杆的头部粘接到另一个金属上,淘宝由买家说 粘接后可达到焊接的效果?是这样么?

网友:
搭船求POM胶粘合剂,把玩具齿轮粘在一起,形成组合齿轮    试了很多种,效果都不好,强度不高
有什么好一点的

网友:
两个金属分别是什么金属?接触面积最好够大。

楼主:
楼上的有推荐的吗?  说着谁用过,谈下感受?

网友:
环氧结构胶

网友:
上电焊机

网友:
螺柱焊适合你

网友:
试过好多胶水,发现最好用的还是哥俩好。

网友:
3M的胶水不错。

网友:
久而久金属502。

网友:
用轴座连接更可靠

网友:
楼主要粘结牢固,两个粘结面的平面度和粗糙度都有要求,螺栓的头部最好在车床上平一刀。至于粘结剂,还是用乐泰胶吧,具体牌号选择乐泰官网有详细说明

网友:
是不是可以放车床上摩擦焊接

网友:
为什么要粘?螺柱点焊机一下搞定 保证结实

网友:
说强度高过焊接的,都是扯淡
尤其是使用温度比较高的。
强度关键还是看工艺,原来搞过结构,车刀的合金头可以粘上,冷态强度是可以的,但是使用几分钟就完蛋,即便有冷却液也不行。

网友:
ergo1690     瑞士进口AB胶  10分钟固化
我试过, 热风枪开500度,才能把它软化,然后拆掉!

网友:
以前用过AB胶  超级牢靠

网友:
厌氧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