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新圩工厂的锣机是不是调的太快了,都让刀了

楼主(2017-10-21):
两款小板子,打样过后又试产了100片(大亚湾生产),没问题,这批做了300片有些装配困难有些装配不上,测量两个开孔的边距有的是7.9mm,文件设计的是7.41mm,上批100个测量的是7.5mm。相信这依然是在JLC的误差允许范围内,所以就不提交售后单了,怪自己留的余量小了,主要是因为想紧凑些,加上试产没问题。损失几百元就当买教训!
不过发现这批板子是惠州新圩生产的,锣边很不整齐,好像锣刀走的很急,让刀了,误差也是让刀这部分导致,而之前大亚湾的锣边却非常工整,所以建议查找一下原因,尽可能的统一加工工艺,就算尺寸在误差要求范围,锣边歪歪扭扭也影响美观。

网友A:
我纳闷你文件7.41,做到7.9怎么还能装不上去。。

网友B:
看来只能上锉刀装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纳闷你文件7.41,做到7.9怎么还能装不上去。。

是相邻两个孔的边距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能上锉刀装配了

不急用,打算放弃再加工了,两款600片也要不小人工,总共也才40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粗砂纸磨一下边就行,我估计磨一张不用一分钟。

不过pcb磨出的粉尘有毒,千万记得带口罩,不要呼吸 ...

急用的话也只能这么做,还好不是急用,不用冒着吸入粉尘的风险。打算分检一下,不能用的直接丢弃。

网友D:
这种小板出现走位的风险很大,可能有很多客户收到小板会凸出来一点,最后一刀,而楼主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小板压往比较难,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D:
这也是为什么嘉立创SMT必须加内定位孔

网友E:
参观过 PCB 锣边车间,一进去就是粉尘味,如果毒性大的话,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板出现走位的风险很大,可能有很多客户收到小板会凸出来一点,最后一刀,而楼主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小 ...

最后一刀是外形,里面的小孔应该不是这个情况,小孔应该是大板没分开之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也是为什么嘉立创SMT必须加内定位孔

而且上一批100片没有一片有这种情况,这批300片全都有这种情况。袁生可以看一下开孔的四个角,因为四个角变向有足够的时间切割,所以四个角是切到位了,走刀时发生让刀,是铣刀没有足够时间切割就被硬拖走的缘故,对比一下好的那个图片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因为做过和使用过雕刻机,提出这个不是想当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观过 PCB 锣边车间,一进去就是粉尘味,如果毒性大的话,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就完蛋了。 ...

玻纤粉尘入肺排不出来!并不是毒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