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pice仿真中如何测试流过电容的电流有效值

楼主(2017-10-21):
请教各位:
      pspice(Orcad 16.6)仿真中如何读(测试)流过电容的电流有效值,读电流的峰值,最大值,最小值都比较方便。谢谢!

网友A:
串个小电阻,测量电阻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小电阻,测量电阻的功率

此方法试过,感觉与SIMetrix做的仿真电流差异太大,与实际的电流差异也很大。
不过Pspice的电压波形与实际波形很接近,SIMetrix的电压波形没法看。
难度Pspice用电压做变量,而SIMetrix用电流做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