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小弟这样拓展TM1620 数码管显示电路可以么?

楼主(2017-10-21):
最近要搞一个2.3英寸的数码管显示 本来设计用一片TM1620就可以了 但这种大数码管的 驱动电压是 7.4V  5.4V的  想用2803+27683增强驱动电压
查数据手册知道 TM1620的段位都是开漏输出的  这样外部就要增加上下拉电阻
为了兼容共阴共阳数码管 通过交换2803 27683(如果用贴片封装  是一样大小的) 然后选择公共的是电源还是地~~不知道我这样的设计可以么?
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如果不行那我还是直接iO动态扫描的好了~

网友:
行不行我不敢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我不敢保证,但是4个数码管共用一个R_S电阻就不太好了,一位数码管亮和4位数码管一起亮,电流是不一样的 ...

这个问题是TM1620决定的 它显示采用动态扫描的方式~~ 所以亮度应该是一致 如果是静态显示的确实要分开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TM1620决定的 它显示采用动态扫描的方式~~ 所以亮度应该是一致 如果是静态显示的确实要分开
谢 ...

兄弟你一直在线吗,你回贴的速度真快,,我看你用单独的4个数码管,我以为是静态的,仔细一看原来是动态的,才知道我错了,赶紧编辑掉,没有想到你回帖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一直在线吗,你回贴的速度真快,,我看你用单独的4个数码管,我以为是静态的,仔细一看原来是动态的,才 ...

是啊 苦逼电子老~~ 之前设计出问题了现在想怎么解决 现在设计东西要多查些资料才行 本来这样应该好简单的  还是栽跟头了~~
一个不注意 驱动电压不对了 板子重新设计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苦逼电子老~~ 之前设计出问题了现在想怎么解决 现在设计东西要多查些资料才行 本来这样应该好简单的 ...

兄弟你可真够苦逼的啊,时间不早了,注意身体,,赶紧撸一发睡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