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励直流电机通过单片机如何 实现实现调速和正反转

楼主(2017-10-21):
以前见到的直流电机多是2根线的,最近遇到一个改进的设备,接触到一个电机是4根线的,看了铭牌是300w直流串励电机,
由于启动电流比较大,容易烧坏换向开关的触点 ,想给改进一下。考虑用PWM缓速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损坏。
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做。想请教有经验的朋友给予指导一下。
查了资料,了解了原理及大致的控制方式,串励电机的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串联相接即可以转动;换向时调换励磁绕组或者电枢绕组首尾接线即可实现。
这种电机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实现调速及正反转切换呢。
初步的想法,励磁绕组直接串接,通过H桥控制电枢绕组的换向及PWM调速,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有什么需要注意到呢 !

网友:
Curtis 串励电机控制器,用的PIC单片机控制的,没仔细分析具体什么方式

楼主:
Curtis 串励电机控制器 看了一下他们的产品图片,还外接有继电器,靠继电器切换 ?

网友:
继电器啊

网友(2017-12-03):
引用 楼主:
Curtis 串励电机控制器 看了一下他们的产品图片,还外接有继电器,靠继电器切换 ? ...

最近分析了一下,是MOS驱动调速,通过外部开关切换正反转

网友:
对,或者通过桥驱动

网友:
串激电机,换向要单独切换励磁或者转子才行,否则还是一个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