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延时函数延时时间太久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7-10-21):
只是一个LED灯闪亮实验延时函数这么短的循环延时时间将近2秒了,问题出在哪里了?
#include "stm8s.h"

#define  LEDON  GPIOD->ODR=0xff;
#define LEDOFF  GPIOD->ODR=0x00;

void delay()
{
   u8 a;
   u16 b=5;
for (a=0;a<200;a++)
{
  while(b--);
}

}

int main( void )
{
    CLK->CKDIVR = 0x00;

    GPIOD->CR1=0xff;
    GPIOD->CR2=0x00;
    GPIOD->DDR=0xff;

   while(1)
   {
   LEDON;
   delay();
   LEDOFF;
   delay();
   }
}

网友A:
while(b--);前边加上b=5;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b--);前边加上b=5;

卧槽 好了 这是为啥啊?这是啥高科技呀?我明明在进函数时候就赋值了为啥再付一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 好了 这是为啥啊?这是啥高科技呀?我明明在进函数时候就赋值了为啥再付一次就好了? ...

for前赋值只有第一次循环时是从5开始,第二次以后就不是了

网友B:
第二次以后,从0开始减,下一个数是0xFFFF(65535),时间长就是这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次以后,从0开始减,下一个数是0xFFFF(65535),时间长就是这原因了。 ...

对就是这样哈哈(^_^)

网友:
引用 楼主:
卧槽 好了 这是为啥啊?这是啥高科技呀?我明明在进函数时候就赋值了为啥再付一次就好了? ...

。。。你要回去重修谭浩强了+_+

网友C:
我都是用+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不用-的

这个是51带来的习惯  51用减效率高  后面单片机速度快了不用再纠结这种事

网友:
偷偷的告诉你一声,把 u16 b=5;改成 u32 b=5; 效果更好。。。。。。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C到处都是坑啊。标记下,以免犯同样错误。

网友:
调用delay函数时,难道不执行b=5?初始化只进行一次?我也迷糊了。

网友:
我也是迷糊了。如果你的b最大值只有5,为啥要声明来个U16。。。。。难道你用的是32位机,还支持thumb指令?

网友:
我认为是编译器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