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C语言程序应该怎么改?

楼主(2017-10-22):
程序很简单,如下文,当cc=44时,lll=1520,不知应如何改
cs()
{
#define   yh 1524
unsigned long lll;
unsigned char cc;
for(cc=0;cc<200;cc++)
   {
    lll=yh*cc;
        NOP();
   }
}

网友A:
乘法溢出,改为: lll= yh*(unsigned long)cc ;

网友B:
加个NOP()什么鬼,怕MCU累着了?

网友:
cs()
{
#define   yh 1524
unsigned int lll;
unsigned char cc;
for(cc=0;cc<200;cc++)
   {
//    lll=yh*cc;
         if(cc==44)
            lll=yh*cc;
   }
}

把lll改为unsigned int  Keil4编译通过,结果1520,就是利用16位无符模计算溢出。

网友:
计算过程中,右值溢出了?

网友:
lll=(unsigned long)yh*cc;

网友:
结果溢出,先看看你的编译器long占几个字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NOP()什么鬼,怕MCU累着了?

可能是基于这方面考虑。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define   yh 1524   改为 #define   yh 1524L

楼主:
照二楼改法,通过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乘法溢出,改为: lll= yh*(unsigned long)cc ;

这种类型转换,其实是为了扩展cc的长度,和yh对齐,不扩展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类型转换,其实是为了扩展cc的长度,和yh对齐,不扩展不行吗?

不扩展不行。

按着原程序的意思,yh 是 16bit(某些编译器32位),cc 是 8bit,
乘法这一步输出结果某些编译器是 16bit,某些编译器负责一点给你 32bit,
这一步按照 C 的语法是先于赋值的,所以一旦被编译器卡到了 16bit,你赋值也只是 16bit 赋值。

一旦扩展了两个乘数的某一个是 32bit,C的语法就强制了输出结果不少于 32bit,这样也就通过了。
扩展写在后一个乘数上,是为了避免歧义:

a*(unsigned long)b;        // 结果32bit有效
(unsigned long)a*b;        // 结果32bit有效, 容易歧义
(unsigned long)(a*b);        // 结果16bit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类型转换,其实是为了扩展cc的长度,和yh对齐,不扩展不行吗?

以下这两个运算宏(内联函数)完成 32bit*32bit => 64bit 运算,摘自 VS2005 的 winnt.h
来自微软的谜之运算:

网友(2017-11-28):
引用 网友A:
不扩展不行。

按着原程序的意思,yh 是 16bit(某些编译器32位),cc 是 8bit,

谢谢,看懂了一些,但还有疑惑。还拿1楼的代码做例子。

程序很简单,如下文,当cc=44时,lll=1520,不知应如何改
cs()
{
#define   yh 1524
unsigned long lll;
unsigned char cc;
for(cc=0;cc<200;cc++)
   {
    lll=yh*cc;
        NOP();
   }
}

你的意思是如果不扩展cc,编译器可能把yh按照8bit来处理,这样yh*cc的积就是16bit了;如果扩展了cc,就不会存在歧义,两个16bit的乘积是32bit。
但我有点疑惑,就是不管乘积是16bit还是32bit,lll不是都能存储得下吗,怎么编译会通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