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推荐一款3.3v的MCU所使用的上电复位芯片(开漏)

楼主(2017-10-22):
工作电源3.3v , 想给STM32F103加一颗上电复位芯片,各位帮忙推荐一款吧。
还有大家使用STM32F10X或者F40x的时候都加不加这颗器件呢,在ST的资料中器件内部带POR电路,不知道这个POR可靠不?

网友:
用过SGM803-SXN3/TR 2.93V的,开漏输出。

网友:
MAX809,CAT809

网友:
803很难买到,用809吧,输出串一电阻

楼主:
809好像不是开路输出的,以前用过5v开路输出的,现在想不起是啥型号了   串电阻是也是可行的,但实在是不想这样干,如果没有的话只能加MOS了!

网友:
使用的stm单片机都没有加外部复位看门狗芯片!

网友:
803复位芯片部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IMP811+BAT54C

网友:
STM32真的需要复位芯片吗。看了内部的POD和PVD好像做的挺完善,各位有过因为RST产生BUG的经历或者忧虑吗,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