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slickedit V22(2017)已经更新

楼主(2017-10-22):
官网及下载地址:https://www.slickedit.com/
自己懒惰,以下内容转载:出之http://blog.163.com/zhaojie_ding ... 289520179168729275/

SlickEdit自从2016的delay以后,从每年春季更新变成了每年秋季更新了。。。我都搞不懂已经2017年10月了还release一个2017干啥。。。要是以微软的风格早就该叫2018了。这次SlickEdit 2017的最大更新几乎可以只用一张截图概括:

那就是终于支持Dark风格了,终于支持Dark风格了,终于支持Dark风格了,真是内牛满面。自从公司的显示器都换成34寸以后发现如果还用白底的冲着那么个尺寸的屏幕真的是亮瞎眼,但是用深色背景的代码高亮配色搭配系统标准的浅色背景控件简直是丑爆了。之前只是跟SE建议能支持修改listview控件的背景,以便让各工具窗口在使用深色高亮配色时不会那么突兀。结果SE的解决方案是干脆做绝吧,内置了一套深色控件主题——基于Qt的好处啊。这样一来,SE的Dark支持完善程度直逼JetBrains家的IDE,远远地把搞了两个版本还各种bug的Eclipse Dark模式甩在后面。另外非常值得表扬的是SlickEdit的菜单和滚动条控件也黑得十分彻底——此方面的典型反例请参考Source Insight 4.0。

另外,丑毙了的工具栏图标也全部重绘了(名义上内置了6套图标,实际上就两套,默认的比较Win10风格,看上去现代多了),而且全部是svg矢量格式,并且增加了超大模式以更好地支持Windows和Linux的High DPI模式:
我从Slickedit 8.0开始用起,只见过SlickEdit改过两次图标。第一次是v10,从Win 95风格改成Win XP高彩风格。然后就是这次v22了,恶俗的审美终于有了提高。然而……Project Tool Window的文件夹图标依然让人没法忍,浓浓的20年前BeOS的风格,无语了。另外在Mac OS的Retina屏上图标还是满屏狗牙,估计是Qt的库没更新?同样基于Qt的Wireshark和XnView MP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别的改进在我看来就真的没啥感觉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Release Notes。强烈建议喜欢Dark风格的升级, 尤其是与Ubuntu的界面风格简直绝配。

问题来了,谁有keygen呢?以前的可以到2016,2017用不了

网友:
石皮牛角刀呢?

网友:
没用过 是不是跟Source Insight差不多啊

来个角刀文件呗

网友:
安装文件几百兆,?

网友:
bbs.pediy.com 里面有下载。

楼主:
目前我用的是2016,没有2017的keygen

slickedit比SI强,但是slickedit用的人比较少。我受不了SI路径的问题改用SE的.
看下一张图就知道了

网友A:
2017石皮解,不过我win7下面2017经常失去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顶一下,目前还在用2015,终于可以更新了。

网友:
谢谢楼上亲们的分享。下载试试

网友:
还在使用slickedit 2013

网友B:
请问楼主,Slickedit 的导航功能有更新了吗?

之前版本有体验过,Slickedit的导航功能很弱,要不只能在文件与文件之间前进后退,要不是就是会造成文件修改状态(实际是没有修改的)

这个功能比SourceInsight差多了,期望改善之后再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Slickedit 的导航功能有更新了吗?

之前版本有体验过,Slickedit的导航功能很弱,要不只能在文 ...

什么叫导航功能?你只的是文件过滤功能吧?

网友:
se好用,升级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叫导航功能?你只的是文件过滤功能吧?

就是前进后退功能(不是撤销重做)

比如我现在浏览的是在A文件的120行。然后我跳转到了B文件的15行,然后又跳转到了B文件的300行

现在我想往回看,我可以通过前进后退的按钮,依次回到B文件的15行,再到A文件的120行。也可以通过前进按钮,又依次回到B文件15行和B文件的300行

在整个过程中,可以跨越文件,也可以在同一个文件中任意跳转。而且不会造成文件存储状态的改变(文件不能变成被修改的状态,因为本来就没有修改,只是浏览而已)

我之前测试Silickedit的这个功能,要么是只能在不同文件中跳转。同一个文件内没有跳转。要么就是会造成文件存储状态的改变(跳转之后,就会出星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17石皮解,不过我win7下面2017经常失去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win10也是同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前进后退功能(不是撤销重做)

比如我现在浏览的是在A文件的120行。然后我跳转到了B文件的15行,然 ...

slickedit 有这个功能的。
我使用F12(设置了快捷键)跳到函数定义处,在用F11(设置了快捷键)往回跳转。
还可以设置书签,然后跳到书签的地方。

网友:
看了下,正版价格真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slickedit 有这个功能的。
我使用F12(设置了快捷键)跳到函数定义处,在用F11(设置了快捷键)往回跳转 ...

不是跳转到函数定义处

而是之前停留过的行

比如现在我光标在120行。我滚轮滚下来之后,再点一下,光标到了150行。这个时候如果后退,光标就会到120行。在120行再点前进,就会到150行

而不仅仅局限于函数定义的地方

我说的这个操作应该很详细的了,你可以试试

这个功能在SourceInsight上实现得很好,非常好用。在Silickedit之前的版本上是有缺陷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7石皮解,不过我win7下面2017经常失去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的笔记本win10也是无响应,但是台式机WIN8.1可以用。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已经更新,但是打开以往的工程程序会死掉

网友D:
确实比SI强大,但是老是感觉卡卡的,着色也慢,谁分享一下他的配置文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确实比SI强大,但是老是感觉卡卡的,着色也慢,谁分享一下他的配置文件啊 ...

是,感觉比较卡,着色慢,常常不着色,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F:
请教下projects之类的窗口的背景色如何调整

网友:
se2015如果和迅雷同时使用时,ctrl-c 会假死,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感觉比较卡,着色慢,常常不着色,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设置里面可以调整着色的范围和延迟时间。

网友:
关注一下,谢谢分享,
不过我用的是 SI。

网友:
我去,c++玩的很溜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win10也是同样的情况

Win7-64也会。
看来还得等等。

楼主:
我也发现SlickeEdit 2017好像有点问题,等待更新吧。暂时还是用2016.
keygen 2016我上传一下。

配置文件我也传一份2016版本的
这个可以导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projects之类的窗口的背景色如何调整

这个好像是着色不了的,跟着window走的,我也只好把贴边隐藏以来。

网友:
还是呆稳定些再更新吧!

网友G:
mdk的代码编辑器也还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mdk的代码编辑器也还可以嘛

哈哈,你是在说笑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确实比SI强大,但是老是感觉卡卡的,着色也慢,谁分享一下他的配置文件啊 ...

比si强大在哪里?函数变量调用关系图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si强大在哪里?函数变量调用关系图有没有?

前面加宏的函数si就识别不了了,si跳转到函数定义老是跳转到函数声明,跳不到函数实现,se不用做任何设置即可正常跳转

网友I:
用了一下SE果真是牛呀,请问可以编译STM32的程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了一下SE果真是牛呀,请问可以编译STM32的程序不?

没有问题的 ..........

楼主:
配置过IAR,可以编译,但是速度不行,我用的是M0单片机,MDK我没有配置过。

网友:
还在观察期

网友:
果然会卡死。。。。。

网友:
看来还得等稳定版

网友:
确实卡死了

楼主:
我上传来se2016版本,使用一年没什么问题。配置文件也导出在文件里。
安装不成功,多生成几次就可以了。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7WK82
密码: 228j

网友J(2017-11-28):
各位骚年,卡死问题已经解决,将附件文件覆盖到D:\Program\SlickEdit Pro 22.0.0\win对应文件,请愉快的使用吧

网友:
有人知道打开同名关联文件的快捷键吗?或者是叫什么名字?原先早几年设置过自定义的快捷键的,后来配置文件弄丢了,现在想不起来在哪设置的了。
比如当前窗口是a.c文件的,使用该功能之后a.h文件会自动被打开。

楼主:
快捷键ctrl+~

网友:
刚才试了Ctrl+~不行,脑子一闪按Alt+~可以了,好像什么时候又重新设置过一次,弄成Alt的。感觉自己记忆力不行了。。。。

网友:
比SI 4.0好用?

网友:
mark 代码盘是映射的,很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projects之类的窗口的背景色如何调整

正好新安装,这里可以选背景

网友K:
代码是linux内核,盘符是映射的Linux samba 很容易挂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代码是linux内核,盘符是映射的Linux samba 很容易挂怎么办

试试 winsshfs

网友L:
引用 网友A:
2017石皮解,不过我win7下面2017经常失去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在Windows 10 下也经常失去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在Windows 10 下也经常失去响应。

换最新的版本。

楼主:
是的,前几天刚更新的,好像解决这问题了。

网友:
正在下载WIN10版本的,希望好用

网友:
怎么破解呢?生成的LIC文件在哪?

网友:
提示 For v16,v22, RSA pubkey--Error,cannot open bin file.
破解不了

网友:
其实你们应该试试VS2017,最精简安装就已经由打开文件夹功能,基本开箱即用
如果想好用一点点就加个VA和VSVIM,完美。

网友:
感觉VSCODE就很好呀,个人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 看起来比较清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前几天刚更新的,好像解决这问题了。

什么版本

网友M(2017-12-29):
引用 网友J:
各位骚年,卡死问题已经解决,将附件文件覆盖到D:\Program\SlickEdit Pro 22.0.0\win对应文件,请愉快的使 ...

官网下载的 se_22000100_win32 文件用这个替换后,程序无法打开,请看下是什么原因。
另外如果有win64版本对应的修正文件,也请发一个。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官网下载的 se_22000100_win32 文件用这个替换后,程序无法打开,请看下是什么原因。
另外如果有win64版 ...

我给的是老版本20009,新版本20010貌似不会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给的是老版本20009,新版本20010貌似不会这样啊。。。。

原来如此,看来是我多虑了,看到有修复的就给装上了。

网友:
SE有这个吗 ? 其实我想要的是 SI这个

网友(2018-04-09):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SlickeEdit 2017好像有点问题,等待更新吧。暂时还是用2016.
keygen 2016我上传一下。

这个2016的配置导入2017版本后字体好抽象,没法看,只好恢复默认设置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不是跳转到函数定义处

而是之前停留过的行

因为这个缺点差点改用S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因为这个缺点差点改用SI了。

所以我现在还是在SI阵营
幸好有4.0版本出现了,进步很大

我现在对于SE还是在关注,暂时没有切换过去的打算